请教一个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7-03-01):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现在我想采集电流和电压的信号,通过无线传输到控制箱里.检测各个点的电流\电压是否正常工作,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QQ710635696

网友A:
终端采集可以使用专业的电流电压采集RTU设备.通过串口传输给GPRS透明DTU.中心使用组态软件接收判断即可.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无线传输到控制箱里,距离有多远呢?那这样的话,一个是可以采用RTU+DTU,然后控制箱内也要装一台DTU,这样通过点对点的方式就可以了。。如果只要单一信号采集,那采用蓝斯的一款产品就可以省掉RTU,直接DTU就可以采集了。而且DTU无需固定IP都可以自动掉线重连,非常方便客户的使用。

网友C:
"通过无线传输到控制箱里"---------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