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屏软件的版本?

楼主(2007-03-01):
在罗升网站上HITECH的人机软件有ADPV60903,ADP3.2.03两个可下载的选项,是怎样对应HITECH屏的型号的啊,是否ADPV60903版本对所有HITECH的各种型号的屏都支持?

网友A:
ADP V6的对应的是PWS 6开头的屏。ADP3.2的对应PWS1711、PWS3260等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V6和V3是不同的,不是版本高低的区别,而是所支持的型号的区别.

网友C(2007-04-29):
朱工您好,我手里有个3261的屏但用ADP6.1.1.03的软件把里面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保存后屏就和PLC连不上机了,我再用电脑把新程序下载到屏里时也连不上机,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是COM口烧了吗?

网友D:
一般不会烧的
你改变通讯参数了?

网友E(2008-02-0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上载到电脑后,屏与PLC连不上了,系统报错。请教高手回答解释。谢谢

网友F(2008-03-20):
只要ADP软件里面可以找到的人机界面型号都可以下载不存在匹配问题了.把拔码开关要拔好,一般6号要拔下.

网友G(2008-07-22):
你好朱工;我是第一次使用海泰克的人机界面,我用的型号是PWS1711-STN,我用的是ADP3.0的编辑软件选择不到对应的型号我就选择了PWS1711-mono但是下载完后跟PLC连接不上,报警0004.0008请问是不是我选择的信号不对呢?

网友H:
TO: wangjinxiang

请上罗升公司网站下载ADP3.2.03版本的软件,网址:www.acepillar.com,您使用的1711STN,那在软件PLC种类那选择PWS1711-mono或者是PWS1711-macro都可以。现在人机上报警0004、0008都是通讯错误,说明人机和PLC没有通讯上。需要检查的地方有:1、人机通讯参数和PLC的是否一致?2、指拨开关的位置,建议将5、6拨到下面,3、通讯线

如果还是不能通讯,QQ:123697316,这个是我的QQ号,欢迎在网上交流

网友I:
 luodier

把机器拆开,用线短路画有RST得两个印刷端。

网友G:
谢谢你朱工;我用是三菱FX2N软件里的站号我都是设定的0,数据为7,偶校验停止位1,9600,25P的插头接线我是按照手册上来接的,这个牌子我是第一次使用还请朱工多多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J(2008-10-29):
朱工你好,想问有pws6600s-s旧的其中有密码,现上载,下载都不可以。我怎么可以清空。

网友K:
打罗升电话问

?

网友L:
无锡市云川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wxcmc.com/ ) 专业生产文本显示器、触摸屏、变频驱动等产品。

现公司为回报社会,低价供应单色3.7英寸文本显示器,每台仅需260元。

该产品性能优越,可直接代替OP320-A和MD204L,支持多种PLC,支持自由通讯协议。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所有产品拥有自主产权,可为众多客户做贴牌、代工。

欢迎广泛合作。15995251931

网友M(2008-12-01):
对:yuwuwei 关于

朱工你好,想问有pws6600s-s旧的其中有密码,现上载,下载都不可以。我怎么可以清空。

内容的回复:

有旧密码的话,可能无法上载程序,但是下载的话应该不会有影响啊。实在不行就把拨码开关的SW3,4拨到off,执行硬体测试,测试完后就把屏内的程序清空了,提醒事先做好相关备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N(2010-01-30):
我的pws6560s-s通过com1和adp6.0通讯时出现密码输入画面我试过0000000和222183600都不可以请大家指点,注意新屏,另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屏能破密码。。我速求。。我的邮箱:ttxx2410@163.comqq:735961973涯寒 谢谢!

网友O(2011-03-08):
我要下个PWS6560用的软件在哪里有啊?

网友P:
呵呵;ADP3是编写老型号的PLC用的;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