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电抗器温度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7-03-01):
请教一个问题,有台SIEMENS  2.2KW 6SE9215-8DB40  变频器。下面拖了五台0.25kw*5 的电机。应该说功率相匹配的,可为什么输出电抗器6se7016-1es87-1fe0  2.2kw 老是发烫,150度左右,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我很急,请告知。
                非常感谢!!!

    注:  还有我已经串了一个同型号的电抗器,温度还是没有降下来。

网友A:
可能是谐波量比较大,可不理它。

网友B:
“电抗器6se7016-1es87-1fe0  2.2kw 老是发烫,150度左右”

1、电抗器发热,一个是铁心发热,而是线圈电阻电流发热;
2、铁心发热故障情况下,铁芯片间短路涡流损耗大;使用问题时,谐波压降大,铁芯饱和,磁滞损耗大;
3、线圈发热故障情况下,匝间短路;使用问题时,负荷电流大;
4、如果认为是使用问题,可并一个同型号的电抗器,温度会降下来。

楼主:
是并联接法?串联接有用吗?这方面有资料吗?

网友B:
并联分流,各承担一部份滤波作用,电流小了,发热小了,温度降下来!这是电工基本原理,你还要什么资料???

网友C:
   原来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