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用一个按钮控制电动机启停,不允许用中继.可用计数器定时器等.

楼主(2007-03-01):
(无正文)

网友A:
.........Network 1
LD     SM0.1
MOVB   0, MB0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解
LD     I0.0
EU
XORB   1, MB0
Network 3
LD     M0.0
=      Q0.0
I0.0按钮   Q0.0输出   这个最简单用程序最少基本控制方法还有:
TITLE=程序注解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解
LD     I0.0
EU
MOVB   1, VB0
INCB   VB0
Network 2
LDB=   1, VB0
=      Q0.0
Network 3
LDB>   1, VB0
MOVB   0, VB0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知识了

网友B:
西门子我不会用,用三零编一个吧
LDF X0  ANI Y0   SET Y0
LDF X0  AND Y0   RST Y0

网友C:
  A     I      4.0
      FP    M      4.1
      =     L     20.0
      A     L     20.0
      AN    Q      4.0
      =     L     20.1
      A     L     20.1
      BLD   102
      S     Q      4.0
      A     L     20.1
      NOT
      =     M      4.2
      A     L     20.0
      A     M      4.2
      R     Q      4.0
此程序就一个Network,复制下去把它转换成梯形指令 此提我考别人:要求是不能用功能指令(如传送一内指令/加减计数器,/)要用S7300/400的软件,一个Network要搞定,给的是三天时间,结果我没人能搞出。

网友D:
如果你拿"回"字另外三种写法去考别人, 结果可能同上.

网友E:
Network 1
LD     I0.0
LD     M0.0
CTU    C0, 4
Network 2
LDW=   C0, 0
R      Q0.0, 1
Network 3
LDW=   C0, 1
S      Q0.0, 1
Network 4
LDW=   C0, 2
=      M0.0

网友E:
下面引用由xuyq71在 2007-3-1 17:16:00 发表的内容:
  西门子我不会用,用三零编一个吧
LDF X0  ANI Y0   SET Y0<br…
--------------------------------------------------------------------------------------------
你这个程序是不对的,你网络1置位Y0后,网络2马上就复位了,所以Y0根本就不会为1

网友F:
太麻烦了,可以试试下面的程序,保证没问题:
LD I0.0
EU
CALL SBR0

SBR0
LD Q0.0
NOT
= Q0.0

网友G:
LD     I0.1
EU
LPS
A      Q0.0
R      Q0.0, 1
LPP
AN     Q0.0
S      Q0.0, 1

网友H: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3-16 18:11:00 发表的内容:
  太麻烦了,可以试试下面的程序,保证没问题:
LD I0.0
EU
CALL SBR0

SBR0
LD…
--------------------------------------------------------------------------------------------
这段程序应该颁发构思巧妙奖!

网友F:
谢谢楼上的夸奖,不知大家试过这段程序吗?断电后再上电不保持,安全。

网友I(2010-12-15):
对:皓月 关于太麻烦了,可以试试下面的程序,保证没问题:
LD I0.0
EU
CALL SBR0

SBR0
LD Q0.0
NOT
= Q0.0
内容的回复:

很牛!简洁

网友J:
10种以上的方法是有的

网友K:
    只用PLC一条指令,就可实现电机启停。见下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对:皓月 关于太麻烦了,可以试试下面的程序,保证没问题:
LD I0.0
EU
CALL SBR0

SBR0
LD Q0.0
NOT
= Q0.0
内容的回复:

很牛!简洁

错,好好回去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