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焊机的维修

楼主(2007-03-01):
新年好:
   不知那位朋友有直流电焊机的工作原理图,我厂的电焊机经常出问题,今天又坏掉了,维护起来特困难,如有的朋友可以发一份到我的邮箱:pengshfeng1979@126.com.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流电焊机的工作原理图”    型号????

楼主:
刘师傅您好:
   我查对我们这台大功率的电焊机是霍伯特兄弟公司的焊条电弧焊机型.是一种比较早的机器,他的控制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A:
1、从保护电路查起,到主电路易损元件;
2、没有图,可从电源线查起,顺藤摸瓜,一件一件搞清楚,然后把你看到的讲给大家,就一定能得到帮助!

网友B:
发了资料给你,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各位朋友好:
    我昨天从保护电路查起,我打开电源开关后,风扇和变压器得电,380V,检查了焊机的一次和二次绕组,他们都有2个线圈,通过一,二次侧绕组的不同连接,可实现对电流输出的粗调,焊机的一次和二次绕组的接法都可以通过挡位开关进行调节,焊机的初级线圈电压为380V和二次绕组的电压为68V,但是没有直流电压输出,各个电压电流表都没有输出,控制变压器开机10分钟左右,发现其硅钢片很热,我怀疑是控制变压器可能出问题,引起相关的控制电路相关的元气件损坏,还有他有一个24V直流的继电器不工作,我检查其相应的部分电路,他的整流管可能损坏,其他两个24V直流的继电器都工作(基本上是同一个电路里),我直接把他的常开触点闭和,常闭断开,但是他仍不能工作,还有他有两个45uf的电容有一个出现液体泄露的情况,他的控制和朋友们给我的资料不同,应该是比较老式的一种,但是我想根据我们现在的资料去推究他的控制方式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谢谢各位朋友们给我的帮助,谢谢!

楼主:
他的输出电流比较大50-500A,

网友C:
同意刘工

网友C:
一般的厂家不会给详细的图治纸资料,但根据原理和实物可以做,按刘工的方法,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A:
1、“怀疑是控制变压器可能出问题”,不会!你应该怀疑其负载短路,并检查相关器件;
2、“有一个24V直流的继电器不工作,我检查其相应的部分电路,他的整流管可能损坏”,对!抓住不放,对整流管(还是续流二极管)确诊,如果坏了,换掉后再继续检查;
3、“我直接把他的常开触点闭和,常闭断开,但是他仍不能工作”,这是个错误的操作!
4、“有两个45uf的电容有一个出现液体泄露的情况”,很好,将这个液体泄露的电容器换掉!

网友D:
这位老兄,没有图纸可以自学,我也碰到过你说的情况,现在通过自学已经能够解决埋弧焊,气体保护焊,龙门焊机的各种问题。如有需要可以相互了交流,你在哪里?

网友D:
你说的焊机是不是三相可控整流原理的直流焊?

楼主:
好象不是三相可控整流原理的直流焊,这里机器比较原始的,60年代的美国货,我在杭州,你呢?

网友D:
那是什么原理的,我这里主要是直流焊机,基本上都是可控整流原理的,我在武汉,一般电路板坏的不多,多半是外围电路出问题

网友E(2007-09-24):
如果有资料也给我一份jiazhenjun777@163.com

网友F:
 好好学习1982: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0 19:20:00
    那是什么原理的,我这里主要是直流焊机,基本上都是可控整流原理的,我在武汉,一般电路板坏的不多,多半是外围电路出问题

对于老式可控硅线路板,故障率很高的,主要是触发集成块.

网友G(2008-01-28):
如果有资料也给我一份啊谢谢啊
k2s5526@tom.com

网友H(2008-11-16):
我长里有个电焊机最近老换线路板,究竟是什么原因!谁知道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I:
如果有资料也给我一份啊谢谢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关于如果有资料也给我一份啊谢谢啊

什么焊接机,说来听听,可以联系我,13661544178 梁先生

网友K(2010-04-16):
那位朋友有缝焊机资料,可以给我传一份吗,我的邮箱是hdg888888@sohu.com,谢谢,我公司的一台缝焊机在焊接时,(焊接时间大概10分钟,在焊接电流不大的,其它都正常显示的情况下,铜排发热,而且温度很高,大概有80度左右,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

网友L(2010-07-30):
上海通用ZX5-K系列晶闸管整流弧焊机电流失调小是大,大是小,远控是近控,近控是远控,请楼主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在此谢了

网友M:
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各型号交直流焊机----13556213286

网友N(2011-09-12):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这里有几台广州长胜的直流氩弧焊机(硅整流的)WS-180,不能起弧。手工焊时有空载电压,但氩弧焊时没有空载电压,有高频。请教怎么解决,十分感谢。   金华黄卫庭

网友O(2011-10-23):
各位师傅你好,我厂一台zx7-400北京时代焊机,用一会就报警,咋修?电源不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