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矢量控制请教

楼主(2007-03-01):
一个传动系统,设备是若干个辊子,上下两个一组,共有10多组,每个辊子皆有电机驱动,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电机,采用无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变频器通过通讯控制。正常工作时上下两个棍子要靠在一起,薄钢板在两个棍子间向前传动,试运行时发现PLC给各变频器的频率设定都一样(由生产线的线速度运算得来的),因为是矢量控制,各变频器实际运行频率并不一样,稍有波动,这可以理解,现在不理解的问题是,明明都是设定的同一个正频率,但实际上总会有个别变频器运行显示负频率,而电机并没有反转。
请各位指点一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谢谢!第一次调矢量控制,不太懂。

网友A:
   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支持电话:800-810-4288

网友B:
电机检测是否准确?参看P1910

网友C:
产生负频率的电机有可能处于发电状态,被前面的电机拉着走

网友A:
   主要应用参说记下,恢复工厂设置,然后重新输入参说试一下。

网友D:
wincc.5591大侠说的对,产生负频率的电机肯定是发电状态,被前面的电机拉着走。
 原因: 1)可能是速度或频率标称值不准,比如同样给定的是50%,但1号P353标定的1500,2号是1800,则1号转的快。
   2)实际反馈频率高于前面的电机

网友E(2007-10-19):
P353标定的1500,2号是1800,则1号转的快。
z在440中没有P353啊!!!!

网友F(2008-02-22):
下面引用由唐山味儿不浓在 2007-3-5 20:57:00 发表的内容:
  wincc.5591大侠说的对,产生负频率的电机肯定是发电状态,被前面的电机拉着走。
 原因: 1)可能是速…
--------------------------------------------------------------------------------------------
对 我也很赞同  频率为负的电机实际处于发电状态 被另外一台拖动在走   我想这里应该是涉及到一个负荷分配的问题吧 我也是初学 而且最近也要去现场去搞一个负荷分配的项目 根据这段时间我的理解 负荷分配就是用一个PID调节 大惯量的电机转矩反馈作为小惯量电机转矩的给定或者是极限值  具体的我现在还不是很明白 希望对你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