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A中心为你解答难题!请进!

楼主(2007-03-01):
【b】各位朋友:
      请大家在使用三菱工控产品中遇到的问题讲一讲,大家一齐探讨,希望能为你排忧解难,
如有紧急问题需要帮忙的:
     请打电话                    【/b】

网友A:
AOJ2HCPU与GOTA900的控制有谁做过?

楼主:
请问你在这方面遇到什么难题呢?

网友B:
能讲讲GOT1000的画面密码怎么加吧?越详细越好!期待........

网友A:
问题是是否匹配 控制距离是多远?

楼主:
如是画面,
1、先打开软件--系统环境--密码--选择等级软元件(16位的寄存器)--在选择等级--编辑密码(等级0一般不要编辑密码)
2、在新建画面,进入画面属性--选择画面安全等级--比如选择“1”就对应刚才在系统里设置“1”的相应密码。
3、以上是输入一次密码就可以随便进出,除非断电在起动才需要输入密码!
4、如果还需要每次都要密码进入的话,还要在退出时要清楚密码,方法:建立一个“多用动作开关”或才用别的方法把“等级软元件清0

楼主:
左撇子:
你告诉我!你的屏的具体型号?因为A900系列和CPU连时,有的要加通信板的,距离在30米内

楼主:
可以!
用RS-422电缆线直接连
线的型号:AC300R4-25P    30M
          AC100R4-25P    10M
          AC30R4-25P     30M

网友B:
 非常感谢敏捷工控的回答.
问题解决.

楼主:
 左撇子朋友:
可以!
用RS-422电缆线直接连
线的型号:AC300R4-25P    30M
          AC100R4-25P    10M
          AC30R4-25P     30M

网友B:
怎么这么冷清啊,为了感谢 敏捷工控无私奉献,顶!

网友C:
我想问下,用三菱得做远程维护怎么做啊[广域网],比如一台设备在美国,在中国我需要达到这种功能 ,1能在中国对美国那台设备进行PLC梯形图监视及修改,2能在IE上能监视一些寄存器地址的数据.
请问.需要些什么配置??怎么个操作法

网友C:
还有,三菱有qj71ws96这个模块的详细手册吗,或者哪里有的下载?

网友D:
通过电话网络可以对三菱FX系列PLC进行远程通讯,可以在线监控、修改PLC的程序。详细见三菱编程手册的附录中内容!

楼主:
心火:
 你说的功能都可以实现,有两种方法:
一:用QJ17C24模块+调制解调器(猫)通过拨号连接,这种速度慢
    一些!
二:用QJ71WS96模块,通过以太网连接,这个速度块,但成本高一
    些!
你说的QJ71WS96的手册,只有英文版的,你要的话用QQ连我,
 491571294!!

楼主:
心火:操作方法,一两句说不清楚,你看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C:
我在QJ71WS96的英文说明书上,没有看到能通过GPP修改梯形图的程序,好象只能在IE上做一些数据监视及控制.

网友E:
    http://www.51plc.com/
新建PLC网站,大家多去捧捧场!

楼主:
心火:在GPP的传输设置中也有相关的设置啊!!
      在那里可以选种连接方式这些东西
      你在详细看一下传输设置了

网友F:
你好!楼主,在F930GOT的HMI里怎样才能输入中文的繁体字啊?TKS!!

网友G:
请问楼主,PC与三菱M3数控如何传输PLC程序?

楼主:
1573:
  F930不能支持繁体!

楼主:
 爱好PLC的:
   数控我这儿解决不了!不是我部负责!我给你一个电话,你问他们,会为你解决!
  广州技术中心
 020-38797100
   广州办事处
  020-38871355

网友G:
问过广州技术中心020-38797100,说不知道.
数控系统PLC程序里有一条ATC(自动刀具交换)指令,但GX-DEVOLOPER
里面却找不到这样一条指令(不管选择哪一种型号).

网友F:
谢谢你,我知道了!

网友H:
PLC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丢失部分程序的原因出在那里,请教了

楼主:
 爱好PLC的:
那你问总部了!
这东西我们不负责!不好意思,
我给你总部的电话吧!
021-61200808

楼主:
 工控工作折:
这种问题是有三个:
1、工作不稳定造成的,主要是电源和干扰,在PLC读写时造成错
   误,从而丢失程序。
2、内存异常。
以上两种都比较麻烦,你最好换一台了。
3、电池问题,更换电池

网友I:
  你好:此指令中怎么不能把源数据送到目的数寄存器.请指出原因;
DMOV C251 D118
它是从编码器中读脉冲到D118

楼主:
无声:
  从你的这步语句上看,是没有错的!
你换一个寄存器看了!要不你把你的程序发过来我试!
mitsubishi_fa@126.com

网友J:
请问A1S的CPU与三菱F940-BWD怎么通信?

网友K:
各位高人:小弟想知道如何将三菱PLC数据保存到电脑?采用什么软件?

网友L: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F930GOT-VWD-C的触摸屏,在灌入程序的时候使用了等级保护,现在始终无法进入系统菜单,使用了正确的密码也不行,想问问大家知道清除里面程序的方法吗?因为我要用的是232接口与PLC相连接,所以一定要到系统菜单里面的数据传输画面才能够与电脑通讯,打电话去三菱公司问他们的回答是他们有办法采用格式化的方法清除,但属于技术机密,不便想告,真郁闷。。。

网友M:
 敏捷工控:你好。能给我的程序加上注释吗?
LD M8000
OUT M8049
LD Y005
ANI X000
ANS T0 K10 S900
LDI X001
ANI X002
ANS T1 K20 S901
LD X003
ANI X004
ANS T2 K100 S902
LD X005
OUT Y005
LD M8000
OUT Y006
LD X007
ANR P
END
谢谢。

网友N:
编号9527
   现在一般用GX Developer8.0软件.能编三菱各个型号的PLC

网友N:
袁泉:
LD M8000
OUT M8049 信号报警生效
LD Y005
ANI X000
ANS T0 K10 S900 Y5ON,X0OFF时 过1S后 S900置位
以后即使Y5 X0状态改变 S900保持动作状态
下面的都是差不多的
LD X007
ANR P
当 X70N时 所有报警器在动作的报警点复位
ANS指令的结构是
ANS TXXX KXXXX S9XX
TXXX=T1~T199
KXXXX=1~32767
S9XX=S900~S999
是驱信号动报警的方便指令

网友O:
1、A2NCPU怎样上载程序到计算机
2、用哪种数据线

楼主:
DDC:
用SC-09电缆线!!
用GX-DEVELOPER 就可以了!

楼主:
学 习:
用电缆线直接连就OK了
电缆线型号是:AC30R4-25P 3M
AC100R4-25P

楼主:
joshson:
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告诉你啊!!是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网友O:
非常感谢敏捷工控
再问一个A2NCPU两个钥匙开关的几个点都是干什么用的
非常感谢

楼主:
我也好久没有见A的踪影了!
那两个是功能开关,有一个是选择运行模式的

网友P:
F970的GOT怎不支持繁体中文呢??

网友Q:
请教楼主:我现在要用Q系列PLC做多个PID过程控制,除了在程序中使用PID指令,是否还可以使用更好或更简便的方法,因为系统中PID回路多,20多个。例如PID专用模块或设置软件。盼赐教!

楼主:
小吴:
F970 是老型号了,软件不支持,基本上都停产了
现在都是GT1000系列了,你为什么不用新的呢!

楼主:
相逢一笑:
如果你是用来做温控,那你可以用Q64TCTT(热电偶型)或Q64TCRT(PT100)这样可以用专用软件设定,不用编程,省很多事,
如果你是做模拟量控制,那就没法!要编程了,但如你不计较成本,那你可以用过程CPU,用专用软件编程,很方便的,还很先进!

网友R:
你好
请问Q02 PLC
在线删除了PLC的参数之后,从另一台同样类型的机内把程序复制过来为什么不同正常运行,此系统有X Y1 Y2 Z1 Z2伺服+人机界面,另有QD702定位, 复制后的情况是人机界面上的功能与正常功能错乱,部份可手动操作部份不能失控.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应该要怎样解决?
TKS

网友Q:
谢谢楼主,我是做生产线速度和转矩控制。过程控制CPU没用过,能不能麻烦楼主简要介绍以下。如果有相关资料下载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M:
谢谢,龙逆天:
还得麻烦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电位器值读出”程序的应用吗?
手册上的程序能运行但看不懂。

网友P:
敏捷工控:
你好,因为这个970GOT是比较早期买的不是很清楚,现在知道.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们
就GOT里面有故障报警画面如何把里面的故障记录打印出来呢?盼赐教谢谢

网友S:
我用托利多的称重传感器和仪表,我想在三维力控上读表的读数,我不用AI模块能不能实现.三菱Q系列的

网友T:
敏捷工控:
你好。我现在要使用三菱plc输出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哪个输出脉冲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啊? 谢谢

网友U:
FX2N-4AD-tc测温模块,PLC主机读取到的温度在常温下居然相差近8度!请问各位如何较正?

楼主:
FX系:
最近比较忙:
你这是里面的参数可能没有设置,因为特殊模块的参数要设定后才能运行,你的两台机程序是否一样,配置是否一样,这一点你一定搞清楚!

楼主:
幽灵使者:
传感器是模拟量的,那就只有用A/D模块了,仪表如果有通信功能,那就做通信!

楼主:
夏欣:
这个要分好几个方式,看你要用什么方式,如果你有手册,你可以看看,很好懂的

楼主:
 liq307: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你看看取他的平均值了,次数多取几次,如果不行,那就在程序里校了

楼主:
小吴:
   你要加一个通信卡!装驱动,就可以了!还要做控件

网友V:
请问:FX系列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的使用手册从哪能下载!

网友N:
下岗工人:
加我QQ34945451我这里有

网友W:
本人急需控制水泵两用一备的梯形图,哪位有请与我联系QQ313939901。上班都在线!

网友P:
谢谢!
敏捷工控

楼主(2007-03-31):
大家都是高手!今后大家多聊聊,相互学习,相互提高!

网友B:
请问一下
模似量FX2N-2AD能否用在FX1S上.

网友B:
查了一下手册用不了!

网友X:
请问一下,我使用FX2N-2LC使用中,我选择输出下限为30,上限为100,变化率为100,周期为10S,当输出为100%是,怎么还是通断一闪一闪的?
还有,控制的时候当快达到要求温度的时候总是有比较大的落幅?需要怎么更改?
控制过程中,更改目标值为什么不能起作用? 输出总是通2秒,断12秒的!!谢谢了!

网友X:
如果我把内存清除,上下限,变化率,周期都设定为0,速度有上升太快,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网友Y:
FX系:
我以前有遇到过,配置/参数及程序完全一样,运行还是有问题的。此时你要了解程序中是否有某个停电保持的辅助继电器须置位,或停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的值等于某数值时才执行的子程序,而在程序中又没有驱动该元件的语句(需留意比较/移位等指令会占用多个元件),如有,手动将该元件置位或设定数值即可。同时鄙视用此手段搞鬼的人士。

网友Z:
请问fx系列的晶体管输出的PLC导通电阻大概有多大

网友U:
敏捷工控:
  感谢赐教!现在已经在程序中校正了,不过心里还是不踏实,这东西应该有参数设置才合理啊。

楼主:
 liq307:
         就只能这样了!没有参数校正,我也没的法!!

网友AA:
请问楼上的朋友们,FX1N的PLC上有两个电位器,怎么用?它与程序中的哪两个寄存器对应?

网友AB:
请楼住提供MELFA的相关资料,谢谢!最好附带相关程序,并说明.小弟像学习.

网友AC:
to:楼主

 注释显示字和注释显示位有什么区别,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吗?
还有文件最后的.GTE和.GTD有什么区别
我是菜鸟请赐教
谢谢!

楼主:
不等:这个是输入值的!由电位器来决定!相当于一个模拟量!对应的寄存器是:D8030 D8031

楼主:
风飘逸:
注释显示字:是当你建立好注释组后,直接写一个对应于注释号的值,他就会显示相对应的注释!
注释显示位:就当这个位的条件成立,他就显示对应的注释!
你说的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你拿来有什么用,可以说明吗!例子这个东东!有是有但怎么给你就是个问题了,你自己摸一下了

网友AD:
敏捷工控:
我司工控板想选用三菱A970GOT触摸屏做为人机界面,但不知触摸屏的通信协议。请教,如何得到其通信协议呢?谢谢

楼主:
裤子:有通信连接手册!上面有!

楼主:
热烈祝贺:
三菱电机(广州)FA中心
三菱电机广州分公司
于4月12日隆重开业

网友AE:
FX2N-PLC与 GT11175通迅不了?

网友AE:
GT1175与FX2N的PLC 通迅不了?

楼主:
深圳飞思:
什么意思!
你说的是两个之间的通信吗!
可以通信的!
电缆型号是:GT01-C30R4-8P

网友AF:
请问FX2N-48MR的PLC用能4个16点的模块来扩展使用吗?

楼主:
ZQ123:
可以!最大可以到256点!

楼主:
三菱电机最新推出!
e-F@ctory解决方案
赫赫显著的 MES 模块!!取消了复杂的网关计算机

网友AG:
房主你好!
我现在有个很大的难题需要你的帮助,
我有套焊接设备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其驱动部分采用的是三菱伺服,由于设备陈旧,伺服也到使用期限,所以经常出现问题,所以我需要改造 ,其型号为,伺服电机:HC-PQ23-S11 驱动器为:MR-C20A1-S14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手里没有此型号的任何资料,也不知道是否能用现在的三菱伺服替代,请大家帮忙,因为我的设备停了好几天了,先谢谢了!

楼主:
学习者,学习着:
什么伺服来代替主要是!你的控制方式和伺服的力矩要求,还有一个就是安装方式和原来的有没有很大的出入!!
现在现国内用的最长用的就是MR-J2S-##A 和MR-E-##A
MR-J3-##A 的三菱伺服
这些都可以代替,只是要注意以上三点,还有一个就是要重新算一下电子分母和子母!!
我在珠三角!!如须帮助请联系!13425441831 张

网友M:
敏捷工控: 能给我提供三菱的编程软件吗?

网友S:
敏捷工控:
我买的是Q00JCPU,QJ71C24N通讯模块,我的问题是:
我想和三维力控通过串口通讯,怎么设置啊!
我没有成功.我还想把托利多称重终端的读数在PLC中显示,怎么做呢?

网友S:
我想用通讯来做!但是怎么做呢?

网友AH:
为什么都用小日本的东西,不用西门子的呢?

网友AI:
三菱的文本显示器和触摸屏都有单独的软件吗?叫什么呢?如何和GX软件连接呢?西门子的文本显示在编程软件里有向导 有数据库!三菱的就不知道在哪了!另外我想知道整个程序用了多少软件 用了那些位 用了那些地址 怎么知道呢 西门子有个交叉引用 三菱的是什么 这样有利于排除错误 还有三菱编程后有错误 提示在那里能看到 是显示代码吗 要知道具体故障还要查手册是吗 对三菱 基本处于一头雾水的阶段 见笑了 各位

楼主:
菠萝爱萝卜:
其他都和触摸屏差不多!就是软件不一样!是比较老的软件!
名称:fx-du-win-c

楼主:
幽灵使者:
力控!我虽然没有用过!但肯定可以的!因为我同事刚作了一个项目,就是用你这种方式做的!是可以的!你向力控讯问一下了!!

楼主:
卧龙浪子:
做事情不要对人!要对事!
你说用三菱有什么不好!用西门子又有什么的!
在说你西门子的运算速度比的过三菱吗??
S7-200的I/O点比的过FX吗??

楼主:
袁泉:
可以!你把你的QQ告诉我!!!电邮不行!!
我给你发!!

网友:
请教各路高手,我在一个PID控制程序中有几个指令不能理解
FROM K0 K2M100 K2
MOV K3M100 D101
MOV H0020 D201

楼主:
FROM K0 K2M100 K2:你这还差一个数! 意思是,从0#模块中取值到M100--M107 中,,K2:这个是几个字节!这里是两个,你这一句是错的!!
MOV K3M100 D101:把M100--M111 的值写入到D101
MOV H0020 D201: 把16进制数20写入D201

网友AJ:
请教楼主,我用Q64AD时,通道设成0-10V时,不接线就有数值读入,且不稳定,在20以下不断变化,这样我用于位置显示时,显示数值很不稳定。设成4-20MA就没问题,读入数值一直是-96,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K:
不知FX2N的PLC有问题该向那个请教啊?

网友AL:
请问有三菱远程A/D,D/A模块AJ65BT-64AD,AJ65BT-64DAV的手册?我的邮箱是:plcjs@126.com,谢谢

网友AM:
我用FX1S-MT,可没有模拟量输入,怎么解决呢?
另外X都是24V的吧
我想改动其中一个点让它输出5V

网友AN:
敏捷工控:
你好啊
我想问你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
用FX系列的PLC进行控制步进马达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步进马达的脉冲出现不能精确。有时会出现,把PLC拨在编程状态下时,步进马达还会不断的发脉冲,只是发的脉冲不固定。

网友AN:
敏捷工控:
能否给我提供FX系列特殊模块的使用手册给我?
QQ号389352899

网友AO:
TO : 袁泉
你要我有.QQ189713242

楼主:
勇不放弃: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碰道过

网友AP(2007-05-04):
你好!
这几天正在调试我工作后的第一个设备,我想问一个困扰我两天的问题,我的伺服电机驱动是MR-E-100A,电机HF-,额定转速2000R/MIN,编码器分辨率131072,我的电子齿轮比设置为CMX/CDV=16384/375,这样算下来是3000个脉冲一转,f=50*转速,
按照这个思路编程后,输出转速1000r/min,伺服驱动器上显示转速为800多而且一直在跳动不稳定,100r/min时实际显示转速为200多,300r/min 时实际显示转速为500多。另外大于100r/min时伺服电机主轴响声异常。
请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S:
敏捷工控:
如果我要把称重仪表中的读数在三菱PLC中显示出来!
怎么做通讯呢?
称重仪表是托利多500系列的!PLC是三菱Q00J的!您能帮我做一下吗

网友AQ:
请问人机GT1155编程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AR:
敏捷工控:你好
我现在在学三菱PLC,现请教下自己不明白的几点:
1.2通道和4通道A/D模块是指可以转换2个参数(如温度湿度)4个参数吗?程序是放在PLC里吗,它的作用只是将探头测来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吗
2.有直接和PLC连接的文本显示器吗?是什么型号?想自己编写文本显示器的通讯程序及编辑界面,是显示器提供者提供编程操作软件吗?其程序是放在PLC还是文本显示器,
菜鸟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编程操作软件的高手能否帮下小弟,多谢. lyb7899@163.com

楼主:
文温:
MR-E-100A 只有10000 p/rev 的分辩率!怎么会是:131072

楼主:
KALY:没有下载的

楼主:
李斌:
1.2通道和4通道是:表示的可以采集多少个回路的数据,比如2个
回路,4个回路!如果作温度!那用FX2N-4AD-TC或FX2N-4AD-PT
2.文本嘛!到处都是!

网友AS:
你好,我学三菱PLC才短短几个月,我希望你能发一点实用的PLC程序,不知道是否可以啊.我很想学PLC,拜托拉.我的邮箱sunxudong_home@163.com我的QQ是249741425

楼主:
审理:没有多大用处!你还如搞搞水平往返和电梯程序!来玩玩还快一些,要有自己的思路!不要老跟着别人走!这样不是很好!

网友AT:
有没有AJ65SBT-62DA的中文说明书啊?

网友AU:
下面引用由敏捷工控在 2007-5-15 17:30:00 发表的内容:
审理:没有多大用处!你还如搞搞水平往返和电梯程序!来玩玩还快一些,要有自己的思路!不要老跟着别人走!…
------------------------------------------------------------------------------------------
有水平往返和电梯程序这方面的程序吗?给我邮点,谢谢!
dubo730@yahoo.com.cn

楼主:
guojiadongliang:
晕倒!!!!
没得!

楼主:
KOLY:有电子版的

网友AT:
有没有AJ65SBT-64AD的中文说明书啊?

网友AT:
有没有AJ65SBT-62DA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AV:
a2ncpu s1的模块使用什么电缆与电脑连接?可以使用SC-09 MA?

网友AW:
敏捷工控:
你好.我现想用三菱PLC的脉冲输出模块FX2N-10PG-E控制步进电极,我没用过该模块,请问下该模块能接一台步进电机还是可以接多台步进电机?如只能一模块接一台步进电机,我现要接16台步进电机需要几个FX2N-32MR的CPU?
谢谢!

网友AS:
谢谢你的教导.电梯听说过,水平往返是啥?写一些立体车库的程序啊有难度啊?

网友AX: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看到三菱的10GM,20GM的编程软件中的面面是可以加大的,我看到别人在做的时候画面大但是程序块还是那么大,一个画面可以写长一些程序,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R:
敏捷工控:
你好.谢谢你上面给我的回复。如我需要控制温度湿度两个参数,也只需要只用一个模块吗?我看到西门子的控制这两个参数只用了一个模块。我原有的系统就是这样的。但我看你所给的模块都是探温的,一个是热电偶的,一个是铂热电阻的呀。如我上面所说应该怎样去做呢。望指教

楼主:
花钱日下:
FX2N-10PG只有1路脉冲输出!
如果你是要做16个同步的话,就用1个FX2N-1PG就可以了,全部并连,只要1GP的容量够就可以!
如果你是要全部独立控制,那就要两个FX2N的PLC主机了,加16个FX2N-1OG,
如果用后种我觉的可能成本就很高!有没有考虑个用Q来做呢?

楼主:
相信自己1:
你好!我对你的要求不是很理解!可否详细一点!

楼主:
敏捷工控:
这个就要考虑一下,FX2N-4AD-PT/TC,是测温用的,不知道你的湿度传感器可否接入,
要是不行你就在用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了!

网友AW:
谢谢敏工!我也考虑过用Q来做,查了资料,Q只有两个点,用其他点频率可能达不到,只用两个Q点拖16个驱动器我怕承受不起.另外想问下步进电机的驱动器CW250的方向脉冲输入是用脉冲还是用开关量控制使步进电机反转?

网友AX:
敏捷工控,你好,
我的意思是在做10GM,20GM的程序时,做程序的界面,我的初始界面不大,可是我看到有的人做的程序里面那个界面是可以放大的,但是里面的比如ZRN等等指令大小不变,一个界面里可以装好几个子程序,是怎么做的?我放大了也不行,指令也随之放大,还是只能放那么多,
我不知道是怎么将软件做程序的界面放大,但是(类于ZRN,M码等等)指令的大小不变

楼主:
花钱日下:
看来你对Q不是很了解!QD75系列单个模块就可以控制4个独立轴!至于功能!这可以用来做加工中心都没有问题,我相信你那也没有问题!!

网友AT:
有AJ65SBT-62DA的中文说明书,请麻烦发给我一份好吗?
EMAIL:koly8888@163.com
QQ:405203252

网友AS:
你好
请教你个问题:FX系列PLC应用101例对中级水平的人来讲啊有用啊!谢谢

网友AY:
有个问题敏捷工控帮忙.有一个触摸屏控制的FX2N-128的机器换完PLC后,拷完程序运行都正常(别的动作)唯有温度读不出来,联电脑能看到寄存器里的温度在变化.机器外围都正常.请指点!

网友AZ:
敏捷工控:
您好!我用QnA PLC ,想做时间限制(尾款难收啊)程序,具体就是:到了我设定的时间后,就会停机或者按我的要求去执行.现在问题是:我读出系统内部时钟时,年月都正常,但日/小时/分钟/秒都不正确,请问是为什么?这样我就无法和我的预设定时间做比较,请教高手

楼主:
servom:
你查看一下PLC 读的温度对不对!
如果对,你查查 触摸屏相应的寄存器号对不对(与PLC)
都对,不行的话你就换一个寄存器号看看!!

楼主:
我为机狂:
你先校时了!!

网友BA:
好郁闷哟,找好久的FX2N-1PG的手册.都没找到.
我现在还是学生,在做一台1PG控制一台伺服马达(伺服放大器用:MR-J2S-20A三菱的)的设计,
主要功能如下:
每次前进5MM,前进5次返回原点.每次间隔1S.
初学者各位大哥麻烦帮看下定位模块的参数如何设置,怎样设定脉冲数和频率.
有手册请发: fangxiangbo1984@163.com
敏捷工控前辈 拜托;谢谢

网友AZ:
谢谢!
现在关键问题是:读出的时间要放到数据寄存器中,如果是一位的,如8点就会在数据寄存器中正确显示,但两位,如13点就会在数据存器中显示错误,不是当前读出的时间了,请问是否为使用的数据寄存器不符造成的问题?
请教该怎么解决呢?万分感谢!

网友BB(2007-08-07):
请教一下,三个小时的工艺曲线能否在屏上全部显示出来

网友BB:
我是用趋势图来显示的

网友BC:
我用手持式编程器在三菱FX2N-48MR 上调出程序看到如何的程序,想请教一下,那些短横线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帮我将下列的程序转化成梯形图.
ld x207
out t53 k5
- - - -
- - - -
or m80
ani m105
and x013
out m80
ld t20
rst m199
- - - -
- - - -
and y020
or m200
ani x025
ani x036
out m200

网友BD(2007-09-10):
敏捷工控:
       我用Q系列作一个PID温度控制,按照手册上的程序在GX-DEBLOP上测试,怎么检测不到它的输出值呢(MV)
 能否赐教,谢谢

楼主:
你是用什么模块呢!是Q64TCTT 吗/

楼主:
最近很忙!不在线!!不好意思!

网友BE:
各位大虾,两台三菱plc联网,怎样做既经济又简单?两地距离约60米

网友BF:
楼主技术不错啊。

邀请你去工控人家园做斑主

http://bbs.ymmfa.com

网友BG:
X0=正转  X1频率设定 1X频率设定2
不知是否有错误?不能运转,不能监示,不能设定频率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E540变频器与FX2N-32MR+RS485BD+FX2N-ROM-E1
变频设置 pr79=1 pr117=1 pr118=96 pr119=10 pr120=9999
pr121=9999 pr122=9999 pr123=9999 pr124=1
程序
LD M8002 MOV OC86 D8120
LD M8000 EXTR K10 K1 H6F D800
               EXTR K11 K1 HFA K2M0
               EXTR K13 K1 HED D802

网友BG:
LD X0 OUT M1
LD X1 MOVP K4000 D802
LD X2 MOVP K1000 D802

网友BG:
用操作面板按RUN键,按上升键设定好频率后,用RS485通讯可以正转但不能监示,也不能设置新的频率

网友BH:
你好.
   请教个问题 本人用SWOPC-FXGP/WIN-C的软件编程时,注释输入时是中文但在注释表和梯形图中看到的是日文.我在软件的字体设置中已设置成为中文字体了.可就是不能显示中文注释.我电脑是XP的系统..谢谢!
     zhang19791026@126.com

网友BI:
我是新手,请问编好程序后,如何进行梯形图和语句表进行转换,我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BJ:
在软件运行状态下,无论输入梯形图还是语句表都可以进行互相转换。

网友BI:
请问: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BJ:
在软件运行状态下,按梯形图按钮显示梯形图,按语句表按钮显示语句表程序!

网友BK:
为什么在FX3U-485BD和FX3U-485ADP中,采用4线制通讯时采用的是330ohm的匹配电阻而不是110ohm的电阻呢?谢谢!

网友BL:
想问一下大家  我有一台机器是用定位模块1PG控制三菱J2伺服,只要一按原点复位,1PG就出现ERR灯闪,不知是程序问题还是其它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BM:
请教一下三菱FX编程器到FXo/FX2n/FX1N等系列PLC连接电缆,2米南京什么地方有卖

网友BN:
我是一个新手,有一台机器,要用一个个开关设一个暂停,按一下暂停,再按一下继续,程序怎么搞

网友BN:
敏捷工控:
 我是一个新手,有一台机器,要用一个个开关设一个暂停,按一下暂停,再按一下继续,用三菱PLC程序怎么搞

网友BO(2007-11-21):
請教大蝦我的FX2N PLC出現CPU出錯如何解決呀!

网友BP:
我想问问:三菱的PLC是否可以扩展出3个通讯口

网友BQ:
三菱人机,做图形放到图形库怎么做的。大家做过吗?可以讲一讲吗?多谢!

网友BQ: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用步进马达带一个转盘。机器功能要通过脉冲作任意定位,且还要通过定位来决定那段位置用那段速度,变速中不能有停顿。由于步进马达功率不够,速度快导致转盘过冲,用手转下转盘也转得动,马达根本锁不死。所以我现在就想改为变频器+普通三相马达+编码器做。我想问下这样做,定位准吗?还有变频器通过多段速那功能来改变速度反应快吗?改变速度时会有停顿的感觉吗?

网友AT(2007-12-29):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P:
请问你们有这种产品吗
单轴步进电机控制器[/b]

楼主:
不好意!最近忙!没时间!

网友BR(2008-04-26):
你好。我想问问三菱A系列的怎么代替具体如下:

  A0J2H

 A0J2-E28AS  56(AS)输入点+28AS输出点

A0J2PW          56(AS)输入点+28(DS)输出点

具体用Q的那些可以替代。谢谢 急

网友BS:
你好:

我有一块fx2n-2da的模块,请问如何激活及如何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BS:
你好:

我有一块fx2n-2da的模块,请问如何激活及如何调整输出电压? plc是fx2n的。

楼主(2008-09-22):
好久没有和大家聊技术了!有这么多问题没有回答你们!请谅解!

网友BT:
敏捷工控:

        您好,我是一个工控新手,现我有一个Fx1N-64MR的plc由于输入点数不够,需加一个扩展模块,我用FX2N-16EX型的加上去后,发现其不能与plc通讯(在电脑上监控看到其输入点没有变化),不知何故?需要做其他的设置吗?急盼回复,谢谢!

楼主:
有没有接24V   要用主PLC上的COM点!

楼主:
要主PLC上的24V

网友BT:
刚刚试过,OK,非常感谢敏捷工控。

网友BU(2008-10-27):
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三菱最大的代理商,也是三菱指定的售后维修中心.

电话:010-82867930-816 郭先生

手机:13581921492

楼主(2009-02-01):
各位同仁:新年好!!!!!

楼主:
http://www.ymmfa.com/网上下一个了

网友BV:
楼主,你好,有QQ不,我也是做三菱工控产品技术的,有机会可以一起聊聊,说不定那天还见面了,呵呵,有空加我QQ:6021368.

网友BW:
请问:三凌PLC怎么和西门子屏匹配使用?用什么通讯方式?电缆?谢谢!

网友BX:
F930GOT-BWD-C  如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9-03-05):
三凌PLC,我没有用过

楼主:
CZT413

你用串口通信,如果电脑是USB的 你用USB连接线连了,你也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一条线了

楼主:
用串口了,买条通信线

楼主:
西门子屏和三菱联,我也没有用过,你资询一下卖线的

楼主:
不好意思,由于在忙着写软件,没有太多时间上网,没能及时给大家答复,请亮解!

网友BY(2009-07-02):
楼主,您好!

我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F930,设置了安全等级,但是在安全等级0下操作,会经常弹出不允许操作的窗口,关闭该窗口对操作无任何影响,请教为什么回会经常弹出不允许操作的窗口?该如何解决?

网友BZ:
是三菱的官方开的帖子吗

网友CA:
请问楼主,我现在手头上有一根SC-90USB的编程线,一台三菱FX2N 32MR,一套紫金桥组态软件,软件里面点已经组态好了,通讯参数也设置了(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COM3   9600,8位偶效验1停止),PLC和软件的一样设置,怎么组态软件读取不了PLC的IO呢?紫金桥支持编程口通讯,用以测试之类的用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求教楼主了

网友CB:
用RS-422电缆线直接连
线的型号:AC300R4-25P 30M
AC100R4-25P 10M
AC30R4-25P 30M

------------------------------------------

乱讲一通;

网友CC: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WAND  H0FFF8 D2  D12  中的H0FFF8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CD:
对:敏捷工控 关于心火:
 你说的功能都可以实现,有两种方法:
一:用QJ17C24模块+调制解调器(猫)通过拨号连接,这种速度慢
    一些!
二:用QJ71WS96模块,通过以太网连接,这个速度块,但成本高一
    些!
你说的QJ71WS96的手册,只有英文版的,你要的话用QQ连我,
 491571294!!
内容的回复:

用C24N连猫的方式一般行不通,因为初始化猫一般很难成功

网友CD:
对:TZYFL4444 关于

你好。我想问问三菱A系列的怎么代替具体如下:

  A0J2H

 A0J2-E28AS  56(AS)输入点+28AS输出点

A0J2PW          56(AS)输入点+28(DS)输出点

具体用Q的那些可以替代。谢谢 急

内容的回复:

A0J2CPU是一款很老的PLC,替换方案可以用Q系列的CPU的输入输出连在A0J2上面进行替换

网友CE:
台三菱FX2的PLC最近出现故障,就是第四个指示灯在电源打开后不停的闪烁,请问是何原因,面板显示的是PROG-E.和CPU-E两种故障,该怎样判断

网友CE:
错误代号(D8064) 6402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错误

解决方法

停止可编程控制器,选择参数模式,设置正确的数据.
重新设置后,其中的一台可以正常使用,另外一台在修改参数后再上电又恢复原样,怎麽办

网友CF(2011-06-22):
各位高手帮忙   有一款三菱FX2N-16MT    本来程序写的有错误后来写不进去了(本人刚接触三菱以前玩OMRON),把电池拔了后【参数设置】有问题了【软原件】项目的T区总是提示(锁存范围设置错误) 说是结束必须大于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