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调速口易坏

楼主(2007-03-01):
求教:西门子变频器由DCS系统4--20mA调速时输入口经常损坏的原因?(信号线为屏蔽并单端接地)

网友A:
不行的话,在这之间加一个无源隔离器

网友B:
看看硬件有无问题,用万用表测量下 输入电流.

如无 可能是 EMC问题,

楼主:
应该是EMC干扰所致,但由于是偶尔损坏,万用表检测正常。更换输入口后又能使用。
加一个市场出售的无源隔离器需150元,不知有无价格更低的。

网友C:
通常是里面的取样电阻或保护二极管坏了,更换就OK

网友D:
   需要把端口元件功率增大,换上之后绝对OK.

楼主:
  “需要把端口元件功率增大”端口元件指的是变频器内部的?能否再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D:
   4-20mA变频器输入内部接收电路
  我遇到许多,都是端口输入电阻埙坏,加大电阻功率就行了。

楼主:
当变频器使用4--20mA调速时,输入电阻为120欧,损坏后为上千欧。我为了不使用120欧的电阻,把输入口设为接受电压信号,外接一个500欧1/4W的电阻,使用一段时间后,电阻没坏,但输入口却不能调速了。应该是EMC干扰所致,尖峰脉冲冲击输入口。能否用电容,电阻,电感等设计一个吸收电路,消化尖峰脉冲的冲击。

网友E:
变送器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