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请教?

楼主(2007-03-01):
    现有一项目,客户要求使用无线方式,对约2000台电梯做监控。
要求对电梯内温度\压力\开\关等模拟信号采集后作无线传输到远端接收设备上。
问题:
1、现在不知道如果采用无线MODEM或DTU是否可行?
2、如果MODEM可行的话,控制器用PLC、单片机还是其它?
3、外传感器选什么样的,怎么布置?
4、客户端显示用人机界面还是PC好呢?
   因项目较大,希望有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或SI及时联系。
QQ:542935488

网友A: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的LZ713I GPRS DTU或者LZ953I CDMA DTU都本身带有6路模拟信号/开关量采集功能,直接连接传感器就可以进行数据的采集,把采集的数据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可以满足你的应用需求。并且由于我们的设备本身带由采集功能,无需额外采集设备,可以很好的减低你的成本,欢迎你来电或者加我QQ、MSN沟通。

蓝斯通信助力行业无线数传,效率大于想象!
欢迎访问无线数据论坛http://www.xmlenz.com/bbs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网  址:www.xmlenz.com
    联系人:林升元
    电  话:0592-5799650
    手 机:13950072081
    E-Mail/MSN:LSY13950072081@126.com
    Q Q:106213290

网友B:
TO:北狼南下
电梯等大型机械的控制的应用其实已经比较多了,大大减轻了厂家的维护费用.
问题:
1、现在不知道如果采用无线MODEM或DTU是否可行?
答: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应用证明完全可行.

2、如果MODEM可行的话,控制器用PLC、单片机还是其它?
答:控制器可以用PLC,RTU等适合复杂环境的工业控制终端.

3、外传感器选什么样的,怎么布置?
答:精度要求高的强烈建议使用进口传感器,要求不高可使用国产的.布置视现场情况而定.

4、客户端显示用人机界面还是PC好呢?
答:都可以,有钱有人机界面,没钱用PC.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C:
楼主所说的方法现在的应用是比较多的了,自然是可行的。那其实现场应用起来PLC+DTU或者RTU+DTU都可以的。那如果modem的话会比较麻烦,您可能还要用PC来控制它,这样费用会增加不少。至于传感器的选择和布置,要具体看你们的现场实际应用需求。客户端PC做会比较简单,那如果想更精益求精自然是人机界面会比较好啦。

网友D:
"要求对电梯内温度\压力\开\关等模拟信号"???????对电梯内远程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