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项目求教

楼主(2007-03-01):
现有一项目,客户要求使用无线方式,对约2000台电梯做监控。
要求对电梯内温度\压力\开\关等模拟信号采集后作无线传输到远端接收设备上。
问题:
1、现在不知道如果采用无线MODEM或DTU是否可行?
2、如果MODEM可行的话,控制器用PLC、单片机还是其它?
3、外传感器选什么样的,怎么布置?
4、客户端显示用人机界面还是PC好呢?
因项目较大,希望有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或SI及时联系。
QQ:542935488

网友A:
楼主发财了
合同额恐怕要上亿.

网友B:
www.econtrolnet.com
类似大型SCADA项目的集成商的最佳合作伙伴,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项目咨询,提供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实现双嬴共同发展。
QQ:99707336

网友C:
我建议楼主采用GPRS监控,用PLC加一个GPRS模块,电脑加组态软件监控

网友D(2007-04-30):
项目介绍太笼统。
电梯:为什么监测压力,意义何在?
应该是采用GPRS通讯的模式。
我估计:如果有这样的项目,像是某电梯生产厂或电梯项目按装公司,监测自己做过的项目,作为售后服务的辅助手段。
1、用“GPRS通讯模块”传输“电梯控制PLC的数据或是PLC内部自检的一些标志参数”。
2、必须了解其所用过的PLC的通讯协议
3、通讯必须从下端发起,不能采用透传轮巡的方式
4、须知电梯分布的区域:分析运行费用
请与我联系:
天津市蓝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overblue.com
022-27466717、27466719、13802137479 党毅兵
dangyibing@163.com。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网友E(2007-05-30):
有需要可以联系北京威控科技,专业提供测控终端.
北京威控科技有限公司
010-62368708-862
梁先生

网友F:
这个项目不错,不单独是电梯安装公司,作为安监部门,也是需要及时了解电梯的运行状况,不简单!

网友G:
这项目够猛的

网友H:
我们是常州苏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您说的项目可以采用GPRS通讯方式解决。我们有较长时间的GPRS通讯应用经验,有成熟的通讯服务器软件产品。做过较多的是燃气行业远程站的压力、温度、流量等数据的监控。您可随时与我们联系。我的手机是13813653350.随时恭候您的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