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学习笔记

楼主(2007-03-01):
1. MBE为MODICON PLC以太网驱动程序
2. 独立节点和网络节点 安装IFIX时,如此上位机与其他机器相连,则此上位机配置为网络节点,否则配置为独立节点。

PC1、PC2、PC3设置为网络节点。
3. SCADA S-扫描 C- 控制 A-报警 D-数据库
4. IFIX项目备份
备份dynimics目录下三个文件夹 HTR-历史数据 PDB-数据库 PIC-画面
LOCAL文件夹下为系统配置,可作备份,但只能在原机器上使用。
5.快捷键 Crtl+W 运行/编辑 切换
6.工作台-用户首选项-常规-永远创建备份拷贝(在PIC目录下,建立名为backup的文件夹,保存最近使用的画面。
           -动画数据错误默认值(一般不变)
           -环境保护(安全性)
           -环境自定义(第一次画出的图形的属性)
           -后台启动(一般不用)
7.插入-数据连接(TAG名)
    -图表(实时趋势)
    -OLE对象(控件),举例为插入动画
    -报警一览(作报警表)
         -操作员(权限)
         -过滤(显示报警的条件)
8.格式-图形编辑(对齐等)
    -相同尺寸(以后选物体为参照)
9.专家工具栏-为动画服务
填充专家-显示为背景色,填充色为前景色。
替换画面专家-做画面切换按钮,打开一个画面,关闭一个画面。
切换数字量标签专家-将数字量由1变0,或由0变1。
10.系统配置 MBE驱动 地址类型:一般6位
-SCADA使能
       -历史数据(一般更改路径)
       -网络配置(远程节点名-远程计算机名)
       -安全(图形界面下5个工具箱同编辑菜单)
          -用户帐户(建立帐户、分配权限)
          -配置(使能安全)
          -安全区域
          -任务(必须配历史,增加HTC.EXE文件,进行历史数据采集)
           具体可参考 电子书 任务-IFIX后台任务
11.数据库编辑器 显示可用节点列表,可打开别的机器上的数据库
数据库—导出(可用EXECL编辑)
       显示-属性(选择数据库可看到的项目)
       块-初级块 二级块
         初级块(可直接连接现场模块,可有下级块)
AI块-I/O地址:包括D11:300001
-扫描设置-例外处理(AI值变化才采集)
         AR块-模拟量寄存器 可读可写
         DR块-数字量寄存器 可做一个地址代替100个相邻地址,此100个地址只能是开关点,只能显示,不能报警。且在FIX软件中只占一个点。
         二级块
         CA块-计算块,可作为AI块的下级块
             输入 A AI
                B 15
                C 4
             输出计算公式 A/C*B
         ETR块-做趋势 数据库可有600个ETR块,曲线可保持10分钟,做实时曲线用,做历史趋势不用此块。如AI-CA-ETR
         EV块-事件块 可做报警
IF VALUE=1 THEN RUN PROG1
ELSE
PROGRAM-[PROG1]
0 PLAYSOUND C:\WINNT\MEDIA\BJY.WAV
         PG块-程序块
         RA块-FIX中SIM驱动中自带的AI块
12.数据域中 F_CV   F-浮点 CV-当前值
13.图符集 有静态图符和动态图符
14.历史趋势:a)必须先配置运行任务 HTC.EXE
   历史定义-定义数据的存贮,如果不定义,则数据不能回溯,只能显示实时数据。
在历史定义中定义需采集的Tag
c)在报警一览中增加笔Hist.Pcs.Tag名
15.MODICON PLC地址 0-输出、中间线圈
              1-输入DI
              3-AI
              4-AO、保持寄存器
16、在-系统配置-本地启动-配置本地节点名-长兴工程本地节点名为PCS。
17、在GE PowerTool –Use local server-conect-Add chanel-Add device(dev0)
18、注意必须配置hosts文件,则需搜寻HOSTS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在文件中添加上位机和PLC的地址,PLC的Host name随便注,如添加 1.1.1.6(以太网模板IP地址)  PLC1(说明) 项。上位机的Fix的节点名应和计算机名一致,注在说明项,如不一致,需两个都注,中间空一个格。
19、安装Modicon PLC的趋程MBE时,需用IFix的安装盘,选择自定义安装,仅安装I/O Driver即可。
20、使用ODBC做报警记录,参考Ifix&ODBC。
21、SCU中的任务见图片IfixTask。
22、关于安全
如在Ifix中应用了安全,而无法登录,先运行Ifix,然后在开始-程序-Ifix-登录 用户名Admin 密码 Admin;再在开始-程序-Ifix-系统配置-关闭安全。在SCU中建两个组 一个组为操作员权限,可运行,可登录,可注销,不可切换任务.另一个组为管理员权限.再建用户.并使用自动登录功能.在用户选项-运行环境保护-选全部禁止.
24、Ifix分标准版、增强版和专业版
标准版不支持网络和ODBC而增强版有此两项功能,专业版有许多不常用功能.
Ifix有150点 300点 900点和无限点之分.
25、下位PLC用Siemens S7300,上位用Ifix,通讯协议TCP/IP,西门子CP343-1以太网模板。当驱动用SI7时,需用Siemens Simatic Net软件,SoftNet即可;当驱动用SL4时,什么都不需要。福耀玻璃使用SL4,福耀配置SL4时,在Device配置中,Hardware选Siemens Series7,Primary Device Ethernet中标明CP343-1的Mac地址,Remote Read 01.02, Local Read 01.00。具体见Online Help Setting Up the Driver一项。在S7300中,Rack表示底板,在硬件配置中先加底板,才可再加别的模板。Slot代表槽位。在硬件配置中,可以查到。在SL4中设地址时,不同DataBlock中的地址不能重复,如有重复,则输不进去。在Ifix的任务管理中,也许要添加TCPTASK.EXE。
26、合并两个Ifix项目,画面拷在一个目录下即可。数据库分别导出,然后再导入一个大数据库。

网友A(2007-07-25):
很好,有些东西好像不够具体,详细

学生!

网友B:
有没有将IFIX 和GE plc 连接的

网友C:
斑竹,你很差哦,,你在哪里COPY过来的,这是我们公司的调试资料。里面有我总结的内容。。。长兴电厂在哪里?你知道么。。

网友D(2007-09-04):
 38蚊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5 10:59:00
    斑竹,你很差哦,,你在哪里COPY过来的,这是我们公司的调试资料。里面有我总结的内容。。。长兴电厂在哪里?你知道么。。

呵呵  38蚊子  还是俺教你的吧

网友D:
 mm610: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7 10:53:00
    有没有将IFIX 和GE plc 连接的

搂主怎么不知道长兴电厂的下位就是ge,呵呵

楼主(2007-11-16):
 TO 38蚊子:我只是觉得你的这篇文章值得借鉴,如果你不想分享的话,我可以删除该贴

网友D:
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到这篇文章的?

楼主:
你随便搜一下有的是

网友E:
比较厉害,我都不会写。只会做。

网友D:
不会吧,这可是公司内部资料哦。

网友F:
我在XP下用MBE配置IFIX,怎么保存不了啊!保存文件是PDB下FIX文件吧

网友G:
To:  大城

deng_ip 说你在买广告,deng_ip,对吗?你来说说!

网友H(2007-12-23):
既然是学习的地方,何必追究楼主内容的发源地?你们不给点建议,只在这说废话,简直侮辱你自己!

网友G:
To:  春华★秋实
我同意 “春华★秋实”的说法,D???人不要乱说人家卖广告!

网友H:
请教2个问题:
1、我想在IFIX画面中做一个按钮,点击弹出一个EXCEL表格,怎么做呢?
2、我在EXCEL中做实时数据显示时,只能把DATABASE的导入进去,POLL表中的却不能,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I(2009-02-06):
SCADA 是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简称

网友J:
学得不错.有没有实践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