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试方案应用讨论,,急急

楼主(2007-03-01):
  我公司为湖北鄂州钢铁公司修建焦炉煤气加压站工程,其中有两台高炉加压机和两台焦炉加压机,单机电动机功率为185KW和200KW.其工作原理是,平时是单机变频工作.当出现故障时,将变频工作的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其原理是,变频器加速到50HZ然后延时30S立即切停变频接触器,起动工频接触器.经过几次调试,现在已有两台接触器在从变频器切换到工频时B相触头烧得粘连.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此方案是否可行.可靠.另外变频器采用施耐德ATV61,接触器也是该公司的D475额定工作电流475A.切换时的电机运行电流为300A左右.

网友A:
接触器小了点,加大,看在在切换时弧光是怎么样,是否必要加灭弧的。

网友A:
中间停顿时间有吗?有多长?

楼主:
中间基本上是变频接触停下来后就起工频接触器.也有人提出过是否电机还带电压时在转换,,,???????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三

网友B:
大电机一般不允许这样切换,因为变频器电源相位与工频电源相位不一致,解决方法1、延时切换 2、使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C:
最好不要在运行中断开变频器的负载,在电机没停止以前,变频器一直有电压输出,而且在电机断开时有产生过电压的可能,易击穿功率组件.
  另,切换工频可否使用软启动.

楼主:
我们受先是发命令停变频后再断接触器,然后工频接触器合上,楼上用什么样的同步控制器,能说说吗

网友D:
    大电机一般不允许这样切换,因为变频器电源相位与工频电源相位不一致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