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怎么没有Z相输出?

楼主(2007-03-01):
PLC是S7-200,输入端采用源型接法(PLC输入公共端接24V+), 松下A4驱动器的Z相集电极输出端子19接入到I0.1,GND接0V. 明显可以看到手动转动电机时I0.1的灯有较暗的闪光,可是在程序内不能捕捉到该脉冲,即使使用中断接收也不行! 真是奇怪!  程序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我在外部将I0.1和0V短接程序就能接收到数据.  后来换成差分输出的Z相,加光耦进行电平转换接到到I0.1,一样不行! 为什么呢? 好象这驱动器是运动控制专用的,就是只能接收脉冲信号(不能接收模拟量信号).  谢谢!

网友A:
你能明确松下的“Z相集电极输出端子”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OC)的吗?如果是OC输出,则必须加上拉电阻。
“差分输出的Z相,加光耦进行电平转换”一定要注意电平转换后的电平门限是否满足PLC的输入要求。

楼主:
是集电极输出.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加上拉电阻? PLC输入端内就有一个6K左右的电阻呀! 发射极就是GND了,接在0V.  集电极就是输出,接到PLC的输入端I0.1上,PLC的公共端接24V正.

采用差分驱动的用光耦转换,电平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的系统内还有差分输出的A,B两相高数计数也是用光耦(TLP250或者TLP521)转换后接入到PLC进行高速计数的,这完全没有问题呀.PLC的高速计数完全正常.  难道A,B相输出和C相输出的电平不同?

网友A:
PLC输入端内已有一个6K左右的电阻,如果是上拉于24V的,应该在连接上没有问题了。而且看你的差分接法应该电平上也不成问题,那就得看接收Z信号的PLC的口速度等因素了。

楼主:
呵呵,PLC的口我采用了高速口,使能硬件中断(上升沿中断),即使是几微秒的脉冲也能捕捉到的呀! 最奇怪的是我眼睛都能看到I0.1有闪光,可是程序内居然没有反应.

网友A:
是奇怪!眼睛都能看到,说明有脉冲,那你还是测测实际高低电平到底满不满足PLC的逻辑门限吧!

楼主:
真是阴沟翻船了!呵呵,所有的接线都没错. 问题就出在硬件中断上! 按理说我让电机以30RPM的速度运行,寻找原点,这速度已经够低了,然后使能了PLC的输入端的上升没中断(I0.1),居然在中断程序内不能捕捉到该上升沿,而眼睛都能看到I0.1有闪光! 最后在同事的指点下改用高速计数就好了,就是将伺服的ZP信号接到PLC的I0.0,在找原点的时候高速计数,计数值=1时产生中断,将电机停下,OK了.  实在是想不通,这么慢的输入,用硬件中断居然都捕捉不到.
谢谢波恩的关注!

网友A:
不必客气!解决了就好!PLC的输入口有的带硬件或软件消抖功能,通常的消抖时间都在ms水平以上。如果消抖时间长于Z脉冲,则Z脉冲就直接被滤除了。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呵呵,我已经选择了脉冲捕捉功能,而且使能硬件中断,按理说应该可以了. 因为连眼睛都能看来有信号,这是没有道理硬件中断接收不到呀! 呵,不过还好,总算曲线救国了. 谢谢!

网友B:
学习到了不少
我看了好几天了
终于解决了问题啊
呵呵,大家都开心了

网友C:
siemens官方论坛的斑竹,S7-200不至于这样吧!!!

楼主:
???这好象和西门子官方论坛的斑竹没有关系吧?
再说,西门子官方论坛的斑竹都是民间人士,而不是西门子公司的员工,更没有从西门子拿工资,完全是义务劳动. 不知你是否相信?

我想S7-200肯定不至于这样,肯定是我那里有设置不对的地方,或者说是我还有没有明白的地方,呵呵.忙完这事,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A:
ShowFine是siemens官方论坛的斑竹?景仰!

网友D:
    松下是有两个零点输出。一个是5V的差动输出,一个是OC门输出。
19脚的Z向是集电级开路信号,发射极与接地接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窄脉冲信号,直接量是不太容易量到,如果用示波器,就比较有把握看到这个信号。能否接到PLC,看你PLC能接受的最窄脉冲是多少,一般用高速计数口接收。
   一般的PLC 接受差分信号,差分输出到PLC接23和24号脚.把pr44=1 (z相脉宽=a相脉宽),就能保证接收到了。
   以前这个问题也让我头痛,后来在这论坛中的高手们帮助下,才解决地。

楼主:
晕....波恩兄不要笑我好不好? 呵呵,大家都是工控人,都是对工控感兴趣的,有共同的兴趣,能共同研究,这是件很有成就的事.

西门子官方论坛版主? 哈哈,论坛是官方的,版主却是民间的. 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我们用西门子的产品多一些,又喜欢上网交流,所以才当了个版主.
我在这个论坛上不用西门子论坛上的昵称,是不想有人误会我拿了西门子好处,给它打广告,呵.  说实话,我对西门子的产品最推崇的是它的软件功能强大,灵活,网络化,模块化做得很好. 我也有对它很“恨”的地方,比如说S7-200吧,它就不肯出一个漏型输出的模块,搞得和一些日系的执行机构配合起来麻烦。 而且实事就是的讲,就硬件来讲,西门子的配置确实要吝啬一些,比如说OMRON的CP1H和S7-226,后者还要贵些,但是CP1H有四路高速输出,脉冲频率高,支持绝对定位,4路模拟量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具备USB口通讯,等等,这些都是S7-226不具备的。 但是... ...不说了,再说人家要说我打广告,哈哈,每个人做事的方法和习惯都不同。 :)  希望大家交流得愉快。

楼主:
谢谢息峰!
两种方法我都试过. 开始是使用OC输出的Z相,将19号端子接入I0.1,GND和0V相连.  我将驱动器上电(并不使能伺服ON),然后让同事手动转动电机轴, 很慢的.眼睛都能观察到I0.1上的LED灯一闪一闪的呢,这至少说明输出的Z脉冲信号比较长了.可是竟然程序接收不到.
后来改用差分输出的,也就是将23、24两个端子,通过一个220欧的电阻接到光耦TLP250上。 再将TLP250的输出端接入到I0.1上,结果一样... ...

您说的Pr44参数我还真没注意过。 用伺服的机会不多,不熟悉,抱歉,呵呵,周一上班我再看看,谢谢关注!

网友A:
绝无笑话的意思!其实做产品跟拍电影的道理是近似的,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而产品意识包含着遗憾的结果。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小。

楼主:
嗯,有道理啊! 呵呵,现在的手机,样子好看的,超薄的,可电池不耐用. 要想样样都好的,那价格可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或者叫缺陷美?  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卖点,就看客户如何取舍了  :)

网友C:
绝对没有嘲笑的意思,showfine在siemens 200论坛无私奉献帮了别人不少的忙,鄙人深表钦佩,对您的勤奋好学更是景仰。

楼主:
今早做了实验了.确实是Z相输出的脉冲宽度不够!
我的眼睛欺骗了我. 本来我见I0.1上的LED灯一闪一闪,就认为脉冲宽度应该足够了,实际不然. 我用CPU224XP的Q0.0接入到I0.0上,然后让Q0.0每一秒钟产生一个周期为200us的脉冲,这时眼睛也能看到I0.0的灯闪亮!  而S7-200的硬件中断最短能捕捉到的信号宽度为0.2ms左右.(实际试验为0.18ms多一点点).  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E:
学习了
全是高人啊

网友A:
哦!原来还是接口响应速度的问题。

网友F(2015-12-29):
虽然是2007年的帖子,但是在2015年12月29号解决了我这个后辈的大问题,谢谢大师兄们!!

网友G(2018-03-21):
受教了,谢谢前辈的分享,解决了我好几天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