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流互感器接电度表

楼主(2007-03-01):
请问电流互感器怎么接单项、三相电度表,其电度表的读数要怎么计算

网友A:
电压互感倍率乘电流互感倍率乘电度

网友B:
电流互感倍率乘电度*3 单相
电流互感倍率乘电度 三相

网友C:
没有那样复杂吧好多情况下是直接读,如DT862

网友D:
直接读的是不用电流互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