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问题

楼主(2007-03-01):
请问:
     额定转速是1445 转/MIN,50HZ的电机,能用通过变频器提高频率改变电机转速吗?

网友A:
还要看负载情况,负载重的话,就不能提高太多.

网友B:
想调到多少,100HZ 200HZ  小心烧电机

网友B:
变频一般都可以调到350HZ以上,只要你电机没事

网友C:
变频调速不能超过额定转速的

楼主:
我现在把频率调到了66HZ,转速达到了2000转,不过电机好像没事

网友D:
我的普通电机4极的,提到了80HZ很好啊 ,负载也挺重的

网友E:
额定频率以下是恒转据条速,以上是恒功率调速,一般能调到400HZ

网友F:
只要电机受的了,想调多少都不是问题,只要变频器的输出能达到就行了

网友G:
   注意电机温度,增频可以提高转速。

楼主:
现在电机温度正常,就是在50HZ内电机萧叫声很大,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H:
把变频器载波改高试一下!

网友G:
   调载波频率试一下,不行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支持电话,800-810-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