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3-01):
两台电机,都需要正反转,用一台变频器来控制,变频器输出用两个接触器转换.
可以这样接吗?听说变频器输出不可以接接触器的,有没有这回事?为什么?

网友A:
有的,但是得用接触器来启动变
频器

网友A:
因为变频器不能空载输出

网友B:
?????没明白空载输出

网友C:
可以的,在加个万能转换开关就OK了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端可以安装接触器,但变频器在运行中不可转换,只能在变频器停止时可以转换。

楼主:
TO小电工001:我用了接触器还要万能转换开关有什么用?

网友E:
  “两台电机,都需要正反转,用一台变频器来控制,变频器输出用两个接触器转换.”

1、原则上一台变频器只能控制一台异步电机;这台电动机的所有工作状态,都由CPU控制的驱动电路来完成;
2、如果多台电动机的工作状态相同,用一台变频器拖动的特殊情况可以;
3、没有必要在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之间串接控制用接触器;

网友F:
3、没有必要在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之间串接控制用接触器;
误人子弟

网友F:
上面的误人子弟啊

网友G:
2.如果多台电动机的工作状态相同,用一台变频器拖动的特殊情况可以;
================================================
变频器一拖多的应用现在很多,主要是省钱,没有要求说一定要状态相同,只要变频器的容量即可.应用多的一拖二,还有一拖三的哦!!

3、没有必要在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之间串接控制用接触器;
===================================================
不对.
有可能两台电机不同时工作,就需要接触器来断开其中一台!

网友H:
关于变频器的使用请参看以下贴子: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3192

网友I:
你拿变频器当电源用呢!要了解才能用好。

楼主:
我现在两台电机不用同时工作,但是1号电机工作停止,2号电机就要工作.如果接触器这样频繁转换会不会影响到变频器的性能\寿命等等~~~
公司领导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J:
应该没有问题,我曾经用过一拖九,但电动机的保护要注意单独控制,这时变频器的保护已经不可靠了.

网友D:
刘兄:
请理解题意!
他的两台电机并非同时使用,A电机工作,B电机停止。或B电机工作,A电机停止,不用接触器互锁,用什么?

网友E:
我看到变频一拖几的工作方式,这只是一种特殊工作方式,在驱动电路及其保护、参数设定都是允许的特殊情况下,不是变频器的普遍工作方式。

网友E:
如果变频器真的烧了,到时候我看谁误导了搂主!

网友E:
误区4、变频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

    几乎所有变频调速器使用说明书都指出,变频调速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如日本安川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

网友K:
不是不行而是这样接容易损坏模块,因为变频器不允许带载切换.欢迎大家去我的网站,www.zggkzy.com 交流变频器plc自动化问题。

网友L:
1:电压型变频器是可以1拖n的,只要容量允许.电流行变频器绝对是1拖1的!
2:电压型变频器在正常输出时是不能改变电机容量的(也就是说:在变频器正常输出时,不能一会儿拖一台电机一会儿拖两台电机)
3:在变频器正常输出前,控制好输出电机的台数,再开变频器,即可!
     切记!切记!

楼主:
有位朋友说以前他那买来一台设备也跟这用法差不多,没用多就变频器就没了,后来自己改成一对一的,真的有点没底.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3-3 20:23:00 发表的内容:
误区4、变频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 几乎所有变频调速器使用说明书都指出,变频调速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如日本安川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 --------------------------------------------------------------------------------------------
刘兄:
不要动不动就什么误区!纯属教条!
谁说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接入接触器?只不过是该接触器在变频器运行中不可切换。

网友G:
变频器手册中的内容有时候要斟酌采用,因为它要考虑不同用户的不同环境,往往都会做一些比较严格的使用限制说明,减少设备损坏时自身的责任.
[i][b]如日本安川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i]它主要是不推荐这样做,如果操作不当会引起变频器损坏.
另外一点可以证明,你看看变频器的配线粗细,手册上的一般都给的很粗,实际上多数时候都不需要那么粗.
还有推荐配置电抗器什么的,实际上在一般场合还是用不到的,除非对谐波十分敏感的设备,因为一般设备都有防干扰的能力,小的干扰不能对齐产生影响.

网友E:
TO yjig
1、这是别人的,不是我的:
关于变频器的使用请参看以下贴子: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3192
2、“谁说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接入接触器?只不过是该接触器在变频器运行中不可切换。”
3、“可接入接触器,运行中不可切换”你的说法,和我的说法有什么两样???

网友E:
变频器操作面板、参数设定里,电动机的启动、停车、正反转、多段速度运行……有关电机的所有工作状态都有,你串接接触器干什么用???你不觉得矛盾吗???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3-3 22:30: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操作面板、参数设定里,电动机的启动、停车、正反转、多段速度运行……有…
--------------------------------------------------------------------------------------------
TO:
刘兄,人家二极管是两台电机,不同时使用,输出端不串入接触器,怎么用?
以下是引用二极管的原文:
我现在两台电机不用同时工作,但是1号电机工作停止,2号电机就要工作.如果接触器这样频繁转换会不会影响到变频器的性能\寿命等等~~~
公司领导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E:
TO yjig
1、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让搂主给忽住了;
2、既然是两台相同的电机不同时正反转运行,那么用变频器控制一台,让它正、反转分别带动负载完成所需要的工作;
3、你才真正是个教条!!!

网友D:
TO 刘志斌
谁不知道变频器可以很方便地控制电机正反转,可用户是两台电机分别不同时运行,接触器不是用来控制正反转的,是用来控制两台电机分别运行的!如果不用接触器控制,你那什么控制装置来实现?
本人到要见识一下。

网友E:
TO yjig
“接触器不是用来控制正反转的,是用来控制两台电机分别运行的!”
“谁说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接入接触器?只不过是该接触器在变频器运行中不可切换。”
1、你的意思是用接触器来切换变频器的负载,实现一台变频器不同时控制多台电动机;
2、对于变频器来说,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它始终处于一拖一的状态,不会出现同时控制两台电动机的情况;
3、对于使用者来说,一台变频器不同时拖动控制了多台电动机!
4、这里我要强调,一台变频器不能同时、分别拖动控制多台电动机!
5、“1、原则上一台变频器只能控制一台异步电机;这台电动机的所有工作状态,都由CPU控制的驱动电路来完成;”

网友D:
TO 刘志斌
如果有线有条件,当然是一台变频器对应一台电机,这样最方便。可用户“公司领导为了节约成本!!!”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也是可以的,不过在使用控制上稍微繁一点。严禁运行中切换接触器。可利用变频器自身的继电器来实现。利用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只要变频器在运行状态,该触点就闭合,锁住接触器的停止按钮,从而保证了变频器在运行中无法切换,只有当变频器停止时,继电器的触点才能断开,并同时断开接触器。
有空时,我传一张图上来。

楼主:
yjig,刘志斌两位师傅,说的很详细,
期待yjig师傅上传电路图

楼主:
TO东水 模块供应商
怎么回事,我都还没用呢,就给我找模块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3-4 11:02:00 发表的内容:
TO yjig
“接触器不是用来控制正反转的,是用来控制两台电机分… -------------------------------------------------------------------------------------------- 刘志斌同志,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但恕我不礼貌地说一声:你既教条,又固执.[/b] 你明明不正确地东西,如何就不能更改,接受别人的意见.如果光是你自己错不要紧,你会影响不明白的人. 下面是给的例子! 三菱变频器A700手册
LG iS5 手册
SPWM变频调速

网友E:
其实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
下面是我刘志斌的观点:
(1)
1、原则上一台变频器只能控制一台异步电机;这台电动机的所有工作状态,都由CPU控制的驱动电路来完成;
2、如果多台电动机的工作状态相同,用一台变频器拖动的特殊情况可以;
3、没有必要在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之间串接控制用接触器;
(2)
我看到变频一拖几的工作方式,这只是一种特殊工作方式,在驱动电路及其保护、参数设定都是允许的特殊情况下,不是变频器的普遍工作方式。
下面是 yjig 的观点:
“接触器不是用来控制正反转的,是用来控制两台电机分别运行的!”
“谁说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接入接触器?只不过是该接触器在变频器运行中不可切换。”
下面是曹大平的观点
变频器一拖多的应用现在很多,主要是省钱,没有要求说一定要状态相同,只要变频器的容量即可.应用多的一拖二,还有一拖三的哦!!
有可能两台电机不同时工作,就需要接触器来断开其中一台!
条件是:(1)同时起动: Ie >Im1 + Im2 + Im3 + …
(2)不同时依次起动:
Ie =(Im1 + Im2 + Im3 + …)+ 7Immax

网友M:
我们公司90KW变频器输出端用的是接触器来转换两台电机效果不错,运行稳定.

网友E:
“变频器一拖多的应用现在很多,主要是省钱,没有要求说一定要状态相同,只要变频器的容量即可”
1、异步电机用变频器控制,目的是调速、启动;
2、电动机的所有工作状态,都由CPU控制的驱动电路来完成,所以原则上一台变频器只能控制一台异步电机,而且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不允许接控制用接触器;
3、如果几台电动机在启动、调速上,其状态控制有相同的地方,有需要同步启动或调速地必须,可以考虑一拖二、一拖三、一拖多;
4、但是一拖二、一拖三、一拖多在变频器容量、参数设置、保护方式等方面应遵照有关说明、条件慎重考虑从事;
5、如果几台电动机在启动、调速上,其状态控制没有相同的地方,不需要同步启动或调速,一拖多就失去意义!

网友N:
大家不要进行理论上的争论了,我告诉大家我的实际经历来说明我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要指出的是,我的方案经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我的任务是用一台5。5KW变频器拖动两个变频电动机,一个5。5KW,一个2。2KW,都要求正反转,都要求调速。
经过参阅各品牌说明书,选用LG IS5系列,5。5KW矢量控制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端用两个接触器分别连接两个电动机,CJX-2510控制5。5K的,CJX2-1210控制2。2KW的,需要5。5KW的运行时2510吸合,需要2。2KW的运行时,1210吸合,两个接触器互锁。正反转依靠变频器的正反转信号控制。变频器参数设定要注意,设定电动机为5。5KW,强制风冷,4极,电流11。6A,第2电机设定为2。2KW,4极,强制风冷,电流5A(都是曲阜电机厂的电机),1210吸合时注意同时打开变频器第2功能,让变频器知道换了电机,且电机功率为2。2KW。变频器参数还要设定为 转速跟踪 启动。
我们用了2年了,变频器电机都完好。电机在5---100HZ运行很好,正反转以及两电机切换很灵活(时间转换很短)。

网友E:
“需要5。5KW的运行时2510吸合,需要2。2KW的运行时,1210吸合,两个接触器互锁。正反转依靠变频器的正反转信号控制。变频器参数设定要注意,设定电动机为5。5KW,强制风冷,4极,电流11。6A,第2电机设定为2。2KW,4极,强制风冷,电流5A(都是曲阜电机厂的电机),1210吸合时注意同时打开变频器第2功能,让变频器知道换了电机,且电机功率为2。2KW。变频器参数还要设定为 转速跟踪 启动”
这是一台变频器不同时分别控制两台电动机的实例!接触器用来切换变频器的负载!
这只是一种特殊工作方式,在驱动电路及其保护、参数设定都是允许的特殊情况下,不是变频器的普遍工作方式。

网友N:
2006年10月,公司领导要求用江阴三肯的SHF系列变频器,要解决的问题同上。
经阅读三肯的说明书,三肯的不允许在变频器后加接触器或断路器,但我分析认为,只要在变频器处于无输出状态(就是电动机处于停止状态)是完全可以加接触器进行切换的,正反转仍然要靠变频器的正反转信号进行控制。
三肯的变频器和LG的不同,三肯的没有第2电机功能。于是我设定
在进行切换时,检测变频器是否处于运行状态,只有非运行状态才进行接触器切换动作。由于三肯的变频器输出继电器容量很小只允许0。5A的电流,对此我在变频器内部加上一个24V直流微型继电器进行扩流,继电器型号JZC-23F,可以将变频器运行状态以一个5A的输出触点来输出。用来控制此时接触器是否允许切换。
参数设置要主意,这个输出端子定义为变频器无输出时吸合,也就是电动机不转时吸合,也就是这时候允许切换电动机。
经实践证明,这样是成功的,不过切换速度比LG的要慢的多,因为电机没停止下来继电器不吸合,要等待完全停止才切换,所以切换时间长了许多。现在07年3月份,4个月来用户一直使用,性能良好。

网友O:
楼主的要求完全可以达到而且是安全可行的.
为什么要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安装接触器?
电路设计需要,否则实现不了单独的正反转控制.
不但要加,而且每个电机还到少要三个同样大小的接触器才能相互切换.

网友I:
没必要的讨论。每台电机都配上变频器就没问题了,变频器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吃一顿饭能买好几台变频器,你们老板太小气。
  变频器原则上不拖动多台电机,否则运行的可靠性就要打折扣了,也有增加了损坏变频器的可能性。

网友N:
TO 雪学生

我们用的5。5KW LG  IS5 变频器每台3500元,请问你吃一顿饭能买这样的变频器几台?
我本人不小气,也不是 老板,如果我是老板,绝对不用你这样的工程师,如果你在我的手下干,现在 我就考虑辞退你。
你知道原因吗?

网友E:
“经阅读三肯的说明书,三肯的不允许在变频器后加接触器或断路器,但我分析认为,只要在变频器处于无输出状态(就是电动机处于停止状态)是完全可以加接触器进行切换的,正反转仍然要靠变频器的正反转信号进行控制。”

1、同意 勃龙工控 的用法,一个是“不准”,一个就“接了”,“不准”和“接了”都是对的,聪明的动脑筋的电工;
2、“不准”是怕你在变频器运行期间动作造成损坏;
3、“接了”但我在变频器运行期间不动作不会造成损害;“接了”只是在变频器停止运行时切换负载而已;
4、实质上还是一拖一!

网友I:
我想你也当不了老板。生产设备主要考虑的是可靠性,一次性投资不是大问题,影响一天生产都不止几千元,变频器损坏了还谈什么节约。
  孩子说话口气不要太大,我干工业设计已经三十年了,设计不仅要考虑一次性投资,还要考虑运行成本。

网友P:
不是我说你们,你们在打架的时候也要看看人家的要求呀!!!
我看他的情况9成不能用接触器,他在用的时候是用接触器来控制机的正反和起停的。

网友D:
TO 二极管 为避免变频器在运行中切换电机,免受瞬间电流冲击,本图中利用了变频器都自带输出继电器R。通常,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自带输出继电器R,该继电器可以设置成不同的运行状态下动作。根据你的情况,可设置成变频器运行时动作(注意:F>0 Hz,不是通电动作!).由于各变频器的功能码不一样,本人无法替你进一步设置,你可将此要求告知变频器的供应商,让他们协助你完成。 1.当使用人未能首先开电机1或电机2,直接启动变频器时,变频器继电器R动作,切断启动按钮的通路,使接触器C1或C2都无法吸合,只有先合上接触器,变频器才能正常工作。 2.当电机1或电机2已经工作,由于变频器继电器R动作,短接了停止按钮的通路,使接触器C1或C2都无法断开,只有先关闭变频器,才能转换电机接触器。

网友G:
帮楼上旋转了一下,免得脖子偏了!

网友D:
本人发现后却无法改正,谢谢曹先生!

网友E:
     TO   yjig

1、yjig的贴图是对的,变频器在不同时段控制不同电机,一拖二;
2、接触器在变频器停止运行期间完成负载切换;
3、和变频器一拖一、不得接变频器的说法不矛盾!!!

楼主:
谢谢 yjig
我想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这样用也应该是一拖一的用法,只不过用了两个电机而已.我要用的电机有带煞车功能的,停下来很快.

网友Q(2007-05-15):
   有点无聊,大家要是讨论一下两台电机需同时工作的状况就更能显示出水平了。

网友I:
讨论到这都对不上楼主的主题了。现在变频器应用设计中几乎没有这么做的,没有实际意义。两台电机使用两台变频器多好啊,电气控制主要考虑的是运行可靠性,牺牲可靠性节省初投资合适吗?承包工程的想这样做,老板干吗?另外,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许接接触器、开关是变频器应用的一般要求。

网友R:
兄弟们,有争议才有进步!

网友S:
我在玻璃厂,变频器带五台同步电机 ,是变频器下面用五个接触器控制。想开哪台用哪台,没问题啊。只是变频器的容量是五个电机的总和。因为它们要同一频率,要同步。

网友T:
高手云集,佩服

网友U(2008-11-21):
对:曹大平 关于变频器手册中的内容有时候要斟酌采用,因为它要考虑不同用户的不同环境,往往都会做一些比较严格的使用限制说明,减少设备损坏时自身的责任.

[i][b]如日本安川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i]它主要是不推荐这样做,如果操作不当会引起变频器损坏.

另外一点可以证明,你看看变频器的配线粗细,手册上的一般都给的很粗,实际上多数时候都不需要那么粗.
还有推荐配置电抗器什么的,实际上在一般场合还是用不到的,除非对谐波十分敏感的设备,因为一般设备都有防干扰的能力,小的干扰不能对齐产生影响.
内容的回复:我认为可以在输出端安装接触器进行控制多台电机,只不过要注意要保证:1:不要在运行中切换。2:保证始终至少有一台电机接触器处于接通状态。

网友V:
因为变频器不能空载输出.

网友W:
应该可以的我们厂里的变频器是用一台来控制两个电机每个电机都有正反转。线路上是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源到接触器在到电机,接触器的线圈是PLC控制的。正反的接触器有互锁。

网友X:
大家都把这个问题讨论很透彻了,我以前也用过一拖多,不过有一定的切换时间,不过还能用,呵呵,一定要等变频器停稳后再切换.

网友Y:
变频器的输出端可以安装接触器,变频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车(惯性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