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电机烧毁原因请教?

楼主(2007-03-01):
 各位,有一4千瓦星三角启动电机在运行了两分钟左右时烧毁,打开电机内部,三相绕组全部烧黑。检查电路,热继电器没有动作保护,时间继电器和三个接触器都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检查热继的整定电流也都正常,6A.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机烧毁的原因?为什么热继没有保护?谢谢!

网友A:
   “三相绕组全部烧黑”如果排除电源、接线等故障,可断定是负载过重即过载烧毁;
   检查热继的整定电流也都正常,6A(8A),热继没有保护是热继的问题!
   我认为是电工的问题,两分钟左右烧毁,电机的运行极不正常,声音就听得出,为什么不测一下电流,不停机检查一下;
   热继的整定电流应该是8A,怎么是6A?

网友B:
同意.但在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电机的正反转等等,还有就是星三角出的六根线是否都接的正确,相序的问题等等

网友C:
星三角转换时间可能过短。请问该电机用在什么场合呀?

网友D:
4千瓦的电动机还要星三角启动? 带什么负载? 热继的整定电流应该是8.8A

楼主:
感谢回复!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热继的整定电流调到6A热继更因该保护呀,可为什么没有保护呢?我检查了热继都是好的,因为这个热继是进口的金钟莫勒的所以我不想换成国产的。我估计是负载太重导致,这个电机要带动两个斩刀油箱,可能因为设备很久没有运行了,油箱里的机油沉淀导致负载过重,因为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电机现在正在维修,修好后试机时我想因该先带一台斩刀油箱,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带另外一台斩刀油箱,这样因该没问题了!这个电机设计星三角启动不是为了降压启动,主要是为了开机时斩刀的转速先由慢再转为快。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再次指教!谢谢

网友E:
热继电器看看在什么地方,如果在接触器下面,则只流过0.518倍电流

是不是星-三角 转换时间太长 在星形接法烧毁
建议用变频器驱动
国产变频器 英威腾4KW才1650元

楼主:
昨天下午电机维修好,安装调试,先带了一个斩刀运行,之后又带另外一个斩刀运行,一切都正常。现在可以肯定是负载过重导致电机烧毁,我只是有一点不太明白,检查热继都是好的,负载过重因该引起电流升高电机发热热继因该保护,为什么热继没有动作呢?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F:
根据实际工作电流来调下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

网友G:
各位老师,我是一个新手,你门提到热保护继电器我很想向各位请教一下!在热保护继电器里,什么是:整定电流"啊?别笑我问的太幼稚我真的想详细的了解以下,请各位指教!

网友H:
KR的整定电流是KR调整后长期不动作的最大电流,超出此值动作.

网友I:
看到你使用的负载,是不容许使用星三角启动的(再说电机只有4KW也没必要)。因为是个重负载启动,星形时功率只有1/3所以根本是启动不了的,再说现在正好是冬天,液压油黏度变大启动需要的功率就要大一些,而且星形启动时间过长,在不变动线路控制的情况下可以把星形启动时间调短到1秒到2秒点动一下立刻全压启动。把熔断器的熔芯放到额定电流的3~3.5倍防短路就可以就是25A左右,热继电器整定8A,不会有问题的。由于此电机使用于油压系统的所以此控制线路设计是有问题的。一般使用时直接全压启动就可以了,使用了星三角降低了启动效果功率不够造成启动电流很大甚至不能启动并阻在那里2分钟肯定烧坏。

网友J:
用ABB电机启动器很好的,4KW用的着星三角吗?真是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网友K:
我也原先有个2.5KW的风机马达,电缆用的YJV4*2.5的,桥架敷设,用10A的塑壳断路器,后改为4KW的电机,频繁跳开关,后来一测电流竞有12A,电缆用的YJV4*2.5的,桥架敷设,距离有120米,原来准备用YJV4*4的电缆,但是业主认为更换电缆费用太大,不同意,是不是由于电缆太细,距离太远,电压降太大而导致电流偏大啊?

网友L:
1热继动作不灵敏,坏了
2热继安装位置不当,处于支路

网友M:
4KW根本没有必要星-三角启动!而且整定电流应该是8A,按一个千瓦2个电流计算!应该是8A!要么是负载过重!要么就是轴承坏等等你应该在开机前进行检查!启动后也应该检查一下!两分钟就烧了!太不正常了!

网友M:
整定电流应该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1.5倍左右!6A太小了!

网友N:
根本不需要降压启动.

网友O:
4KW的电机工作电流应该就在这个范围,10A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P: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3-2 14:01:00 发表的内容:
  热继电器看看在什么地方,如果在接触器下面,则只流过0.518倍电流

是不是星-三角 转换时间太长&
   同意上叙观点,不过应该是0.58倍,假设流过热继的电流是5.5A,实际电流为5.5/0.58=9.5
     整定电流应为8.8*0.58=5.1

网友Q(2007-11-21):
任何过载的情况下,热继电器在6A时肯定跳(除非它的热金属片坏了或附有水露或触点不正常),如果排除热继电器本身问题,那么就是电机在维修后的绝缘材料问题,导致电机内部短路

网友R:
下面引用由卢进胜在 2007-11-21 14:57:00 发表的内容:
任何过载的情况下,热继电器在6A时肯定跳(除非它的热金属片坏了或附有水露或触点不正常),如果排除热继电器本…
--------------------------------------------------------------------------------------------

网友S:
电机烧毁也可能与电机本身有关,4kw没有必要在外部电路上过多讨论

网友T:
你用了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是不是测的相电流,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根号3。4KW电机,线电流8A,相电流4.6A.所以电机烧了,它都不跳。

网友U:
春天的虫子 师傅或许是你的保护接到电机下端的YY控制中了

网友V:
是不是按一下按钮,就提着裤子尿去了,不然的话,听声音也知道是为什么,原来电机是怎么烧的?被拖动的机械的有没有问题?这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W(2011-10-13):
热继如果接在内三角中,整定值大约额定电流/1.732的1.1倍。如果接在断路器下则是额定电流×1.1。

网友X:
变频启动吧,星三角电缆都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