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编程求助

楼主(2007-03-02):
大家好,我想要学一些LG PLC I/O定位模块控制方面的知识(定位控制模块型号是GM6-PP3O),可是找不到相关资料学习,谁能帮忙提供一些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您好:您可以到我们网站游览一下:http://www.comwap.com.tw
超小型SPLC
联系方式:13375150187 0512-81638292
MSN:irex@hotmai.com.tw    QQ:504896653

网友B: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C:
把邮箱地址留下来,俺传给你。

网友D:
如果你已经收到玩转地球的资料,麻烦转给我一份EMAIL:YB10192001@YAHOO.COM.CN
谢谢!

网友E:
各位高手:
   我想让可编程控制器通过总线去控制LG的变频器,请教如何编成.本人邮箱:chenjiee@citiz.net
先谢啦!

网友F:
大哥,给俺一份好不好呀!
  邮箱:tedhan2006@sohu.com

网友G(2007-04-07):
我也想要,谢谢!!
kaikai6671@126.com
期待回音!

网友H:
PP3D是3轴位置模块,需要用APM软件监控修改,与PLC的指令为PUT,PUTP和GET,GETP
只用PLC编程软件不能控制,起决定作用的是APM中的参数设置.

网友I:
APM中的参数设置:地址 速度 动作方式(是连续运行 每步触发等)是固定的,不能修改,如果客户想修改某一步的距离和速度大小,APM就不可以了。
   为了达到随意修改的功能,需要查找PP3D模块的使用手册的功能缓冲区的代码(大概有几千个),根据每轴 各种功能来选择缓冲区,然后利用PUT GET等语句来编程。

网友J(2008-11-17):
我很需要这里的东东,这个网真的很不错,有什么更好的请与我联系,我的邮箱是wangxiangyang8080@163.com

网友K(2009-01-17):
给我一份好吗?  jinxing1314868@sina.com

网友L(2009-02-23):
想学这方面的东西,从哪里学起呀?

网友M(2009-10-10):
plc,《XG5000》XGB编程软件是否有;请指教xiechao9161@163.com      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关于plc,《XG5000》XGB编程软件是否有;请指教xiechao9161@163.com      谢谢

LS英文网站上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