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是否能精准定位

楼主(2007-03-02):
现在有一套设备是用直流电机驱动,用机械装置定位,存在着定位时抖动现象,工作台是个直径为一米的圆盘,圆盘上有十个工位.现在要改用步进电机驱动,不知能否做到精准定位,不知步进电机丢失脉冲的现象会不会影响定位的精度.请各位经验丰富的朋友给个意见.

网友A:
不知道你要求的速度是多少,定位精度又是多少,还要看你的机械连接是怎样的.

楼主:
先感谢ZHT7902的回答,速度每分钟不到本世纪末100圈,定位精度在0.5MM以内,机械传动是用齿轮背靠背传动.齿比为40/600

网友B:
“定位精度在0.5MM”,是指1m直径圆盘的切向分度精度吗?如果是,相当于名义分辨率至少为1/6280,如果用标准三相混合式步进,半步驱动,每转分辨率1/600,除以齿轮传动比40/600,为1/9000,勉强达到要求。
“速度每分钟不到本世纪末100圈”,“本世纪末”什么意思?笔误吧!若按圆盘100rpm计,除传动比后,对应电机转速要达到1500rpm,对于步进系统而言,显得高了一些。
另,如果一定要换步进,由于1m直径圆盘的负载转动惯量过大,必须合理规划升降速曲线,合理选择步进转矩,否则有丢步危险。

网友C:
那也要看你选用的步进马达与驱动的质量问题了哦

网友D:
LZ把详细情况都没介绍清楚,那半毫米的定位精度有些难度。步进电机速度需要加减速是肯定的,LZ那工作台在定位后不知道震动大不,步进电机的锁紧力估计不够

网友E:
用西门子的定位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