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冗余环网的切换时间

楼主(2007-03-02):
最近小弟在做一个测试,要求冗余环网的切换速度要小于30ms,查了一遍资料,可能是才疏学浅,一般科动和MOXA的切换时间是<300ms且不能修改,赫斯曼是〈500ms,如果那位大虾比较了解网络设备这一块的话,请告知相关的公司,相关的设备型号及切换速度

不会,学习!

网友A:
30ms的korenix有生产. JetNet 5010G 符合要求 具体参数请看http://www.korenix.com.cn/jetnet/products_jetnet5010G-ethernet-switch.htm 或者电话联系 15921512523

网友B:
一般我们在选择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时,对于网络重构时间问题上,厂商有三种宣传口径。
1,最大重构时间XXXms,在构成环网设备为xx台时,这个可以说是最负责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说由xx台构成网络时,重构时间不会大于XXXms,如果设备少于xx台时,重构时间会缩短,很少会给选购者带来误解。
2,最大重构时间XXXms,在环网有xxx节点时,这种说法很多选购者就可能会被宣传所迷惑,通常我们说一个带有独立IP地址的设备可以称为一个“节点”,一台交换机具体可连接多少个节点我们都不清楚,所以xxx节点的说法现在已经恨少见到。
3,重构时间XXms,选购者一般会被这个数字所吸引,以为是看到非常先进的设备,可再往后看,才发现原来构成网络的设备基数也就是几台,每增加一台设备重构时间会相应增加,最后算下来重构时间也并非很短。
所以请选购以太网设备的同志们,不要轻易就相信一些厂商的宣传材料,注意多了解,尽量看实物,选择一些常见在业内具有广泛应用和良好口碑的以太网交换机产品。

网友C:
长了知识

网友D:
30ms这么高的要求是用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2007-10-27):
贝加莱的PowerLink环网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