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有关贴片元件的问题

楼主(2007-03-02):
怎样看懂它们的容量,怎样测量? 谢谢!

网友A:
有些会用3位数字表示,前面两位数字是读数,后面一位是倍率即10的多少次方,单位是pF,如有标102表示1000pF,103表示10000pF即10nF
大部分贴片比较细小不会有标注,可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或用带电容测量的万用表测量出来。

网友B:
呵呵,这位新手问题倒不少!

网友C:
芯片级维修:贴片电阻的表示法是否也和电容表示法相同?还有在线路板上密密麻麻的细小电容(没有标注)中如何来判断它的好坏?中不会是一个一个的拆吧?即使拆下来也不知道它容量的大小呀(没有标注的贴片电容),谢谢!

网友A:
小电容极少损坏的,要损坏一般是短路,你可以在线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值判断。这些小电容绝大多数是做芯片的高频滤波用,只要不是短路,只是开路或容量变小,一般来说对电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没有标注的话就只能通过拆下元件测量电容量,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谢谢芯片级师傅的回复,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D:
请教芯片级维修:直流3V升到4.1V的电路图及器件参数

网友E:
帖片电阻的标示与帖片电容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