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跌落式熔断器总是烧?

楼主(2007-03-02):
换上保险丝就可以了,但是不久又烧,轻负荷都是一样,麻烦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连保险丝座一起换吧。

网友B:
多大变压器 ?
你用多少A保险丝?

网友C:
   以我说直接换成少有断路器和刀闸就行了。这样多好呀。

网友D:
变压器容量是多少,取熔丝多注安培

网友E:
条件不齐呀

汗!!

楼主:
200kw 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