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量化

楼主(2007-03-02):
请问各位:数据采集里的量化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数据采集时要将模拟信号按时间周期采样,然后进行模数转换,得到数字信号。所得到的数字信号(根据模数转换的精度)只能够是有限的精度,并且用有限的整数值表示。
只能用有限的整数值的数字信号来表达模拟信号的这个过程叫做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