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名称

楼主(2007-03-02):
各位大虾,谁知道在注塑机上用的三相异步换向电机是什么电机?干什么用的?

楼主:
难道是没有人知道吗?还是我的问题错了?

网友A(2008-07-25):
你叫人大虾,谁回答你啊!

网友B(2010-09-23):
那是三相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C(2011-12-31):
你的注塑机是普通液压机吧,那用的是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大街上到处卖的都是。伺服注塑机的话要用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了,配科远伺服控制器就可以了。

南京科远是注塑机专用伺服的生产厂家,sciyondrive 1260系列伺服专用于注塑机油电驱动控制,系统按照注塑机不同工况下所需的压力和流量计算和控制伺服电机和由油泵所需的转速,实现压力和转速双回路闭环控制,具有高效节能、投资成本回收快、注塑效率高、精度高等优点。
传统注塑机是配置感应电机以额定转速运转,带动定量泵向注塑机油路注入液压油,通过比例阀调整注塑机油路内的压力,通过溢流阀调节向注塑机油路内注入的液压油的多少,这种情况下电机转速恒定,当注塑机在射胶、保压和冷却时多余的油通过溢流阀泄露回了油箱,造成了用电的浪费。
伺服油电系统由专用伺服驱动+高效同步电机+定量泵+压力传感器组成,伺服系统通过压力传感器时时读取注塑机油路压力和上位压力指令信号比较,自动调节电机转速达到无需溢流阀泄载多余液压油,从而达到节电的效果,使注塑机节能高达50-70%。
科远汇聚了一批长期在欧美伺服厂家及国内伺服厂家工作过的研发产品精英,中外技术的结合,构成了产品品质的保证。本着“科学求实,精诚致远”的企业精神以及:“成就专业、演绎经典”的创业理念,追求用得起,用的好的伺服驱动装置及伺服电机是本企业奋斗的宗旨,科远愿与广大客户携手,制造有中国特色的高性价比自动化设备。

科远期待您的来电:
电 话:025-68598968-9617
手 机:13912999826
联系人: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