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供电电路设计

楼主(2007-03-02):
我觉得PLC本身电源设计就很好,但是一般的PLC使用手册上都建议PLC供电电源与工业电网隔离并施加保护;

我认为如果是大中型PLC系统,在PLC前面加上智能净化稳压电源就可以了,成本相对也不是很高,但对于小型PLC系统,从成本上就不太可能使用智能净化稳压电源,可以使用熔断器加上隔离变压器就可以;

不知哪位朋友能提供比较标准的合理的建议和图纸?

网友A:
工业级的东西搞那么娇贵干吗?

网友B:
这种做法主要是针对大型设备而言的,电源分开,可以保证在有某部分设备发生意外或出现故障时,不至于因为短路等原因引起电源品质降低,影响PLC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必要的间接损失。要是一个独立的小型设备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在高级技师答辩时就有老师问,当时我也在想老师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没理了.

网友D:
PLC的使用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据我的使用经验,完全没必要,已做过十几个项目,都是直接接于柜内的控制电源,最长的使用时间已有12年,从没出问题。我使用的都是OMR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