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更新周期概念

楼主(2007-03-02):
假如上位控制器伺服更新周期100us,轴速度1m/s,是否只能检测到0.1ms的位移量?
如果不是,控制器编码器的采集速度与什么有关(控制器cpu?)另哪位大侠解释一下伺服更新周期的概念?谢谢!

网友A:
楼主对采样时间的认识是正确的。
能否检测到位移量,还与位移速度和位置传感器的分辨率有关。

网友B:
没错呀!100us,不就是0.1ms吗!如果轴速度1m/s,那么大多数情况下,肯定能检测到相应的位移量!
控制器编码器(接口)的采集速度,当然与接口硬件和软件资源有关了。

所谓伺服更新周期,是针对伺服的闭环控制而言的,也就是各个环反馈的采样周期,或者指令的刷新周期,通常这两个周期是一致的。

网友C:
“假如上位控制器伺服更新周期100us,轴速度1m/s,是否只能检测到0.1ms的位移量?”
不知道“只能检测到”是什么意思。

“控制器编码器的采集速度与什么有关”
这要看控制器的结构和编码器信号的形式,以及对“采集速度”的定义。控制器是一般来说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编码器信号采集和保持部分,每个周期会去看一下当前值。如果你的采集速度是指控制器检查“当前值”的速度,那就是更新周期的速度了。如果你是指能采集什么速度的编码器,那就看接受信号部分的设计了。

网友B:
刘斑竹的分析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