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和MTL安全栅产地问题

楼主(2007-03-02):
这两种安全栅都有好几个地方生产,但其产品质量相差较大,有谁知道这两种产品在哪个国家生产的质量是最好的?谢谢

网友A(2007-05-21):
新加坡产的P+F安全栅不错!

网友B(2011-02-12):
国际主流品牌MTL和倍加福(P+F)    有需要选型和报价 请联系我  13917495132  蔡工

网友C(2011-04-16):
福州榕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业自动化为主营,代理销售各类进口名牌电气产品、以及承接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服务的优质诚信企业。公司和国际著名企业:英国MTL(库柏)公司、德国P+F公司、韩国韩荣公司等合作多年。公司主要承接项目为主,严格遵守原产品生产厂家规章制度,以最优质的质量来服务客户(不承接已有原生产厂家保护的项目)。欢迎全国广大客户垂询!

英国MTL安全栅: MTL5074,MTL5046,MTL5045,MTL5043,MTL5042,MTL5041,MTL5018,MTL5022,MTL5081,MTL5082,MTL5011B,MTL5314,ICC312,ICC241-T3,ICC212等型号;

德国P+F安全栅:KFD2-EB2.R4A.B,KFD2-SR2-EX1.W,KFD2-SCD-EX1.LK,KFD2-RR-EX1,KFD2-CD-EX1.32,Z787.H,KFD2-VR4-EX1.26,KFD2-SR2-EX2.W,KFD2-STC4-EX1,KFD2-STC4-EX1.20,KFD2-STC4-EX2,KFD2-UFC-EX1.D,KFD2-UT2-EX1等型号。

网友C:
福州榕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江南水都名筑
联系人:林经理 13960933589
电话:0591-83316039 传真:0591-83315772
Email:lintianlin1@163.com
QQ:530797018 115292062

网友D(2011-06-07):
安全栅 与仪表 变送器 DCS ,PLC 配套方案 咨询上海添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刘工13641713198 QQ1365533291 提供主流安全栅P+F,MTL ,TURCK ,PR等知名安全栅 的选型与报价以及停产替代!
如何选用
  安全栅是介于现场设备与控制室设备之间的一个限能电路,用来把控制室供给现场仪表的电能量限制在既不能产生足以引爆危险气体的火花,又不能产生足以引爆危险气体的仪表表面温度,从而消除了引爆源。在选择安全栅时必须考虑其型号与现场仪表类型相适应,还须考虑安全栅与本质安全仪表要求相兼容及形成的本安系统中阻抗匹配的问题。 P+F安全栅
我国采用“回路认证”这种方式认证本安系统,即根据危险环境使用仪表的联合取证情况,选择已与其联合取证的安全栅,一经联合取证,现场仪表与安全栅便固定组合构成本安系统。实践中,这种方式对安全栅和现场仪表的选择有很大的局限性。目前广泛采用是进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本质安全认证技术,即“参量认证”。按照“参量认证”方式认证的本安设备和关联设备需要一组安全参数,包括:   Vmax― 在正常工作或故障条件下,能接受并能保持其本安性能的最高电压。   Imax ―在正常工作或故障条件下,能接受并保持其本安性能的最高电流。   Ci― 本安现场设备内部未被保护的电容。   Li―本安现场设备内部未被保护的电感。   Pmaxo ― 关联设备允许输入的最大功率。   “参量认证”关系式为:Vmax>Voc,Imax>Isc,Pmaxi>Pmaxo,Ci+Cc结合“参量认证”可知安全栅的选用:1)与安全栅相连的安全设备的工作电压不得超过安全栅的最高允许电压。否则,应采用光电隔离等技术使之与系统隔离开来,或者采用隔离安全栅;2)“参量认证”公式的Vmax,Imax,Pmaxi即为本安现场设备的正常参数,选用时应该逐一对比。3)“参量认证”公式中引入Cc,Lc这两个变量实际是引出了控制电缆的选用问题,从而限制了电缆长度。实际使用中还应考虑阻抗匹配问题。最后的公式中,Ra安全栅阻抗,Rl电缆阻抗,安全仪表的允许负载阻抗Ro,对于输出回路,作为安全仪表的调节器或I/O卡的输出通道等,它们的允许负载阻抗是制造厂商提供的。对于输入回路,作为安全仪表的显示仪表或I/O卡的输入通道等,它们的允许负载阻抗取决于其输出电压和现场仪表的无负载工作电压。无论输入还是输出回路,选用安全栅时其阻抗满足上式即可保证回路的正常工作。   按照“参量认证”的关系式选用的安全栅,理论上可以保证正常工作,实际使用时还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所选用的齐纳安全栅应已经防爆检测机构防爆认证,并有防爆合格证书。   2、根据工作现场所属的危险区域 ( 0区、1区、2区),气体级别和温度组别来选择齐纳安全栅的防爆等级 ( 安全栅防爆标志) ,使其符合上述的防爆环境,由安全栅来限制传输到现场的能量,确保现场安全。   3、根据现场使用仪表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对地的极性,选择齐纳安全栅的极性 (正极性、负极性或交流极性)。   4、根据信号传输线路的数量,选择齐纳安全栅的通道数 (单通道、双通道、三通道 ) , 由安全栅的通道对传输线路进行保护。   5、根据二次仪表供电电压的大小,选择齐纳安全栅的工作电压,供电电压应小于或等于齐纳安全栅的工作电压。对于波动范围大的供电电压,则应当选择工作电压范围大的齐纳安全栅型号。根据现场仪表电压和电流的大小,选择齐纳安全栅的端电阻。在最大工作电流时安全栅的端电阻引起的压降应不影响现场仪表最低工作电压的要求,保证现场仪表能正常工作。   6、当供电电压为 DCS 系统中卡件直接供电时,请详细查阅DCS系统中的供电卡件资料。注意供电卡件中往往串接一只限流电阻,当使用齐纳安全栅时,此限流电阻应引以充分的重视。选用电阻限流式齐纳安全栅时应把串入的电阻去掉用熔丝或开关代替,选用电子限流式齐纳安全栅时,此电阻值不能大于180Ω,否则由于供电回路电阻太大,造成现场仪表供电电压太低而不能工作。有些DCS系统卡件供电电路中装有一个限流电路,当使用齐纳安全栅则不能选用有功耗的齐纳安全栅,一旦卡件供电电路限流值小于齐纳安全栅的工作电流时,则会造成齐纳安全栅无法工作。   7、本质安全防爆实质上是系统防爆,所以现场仪表和齐纳安全栅一起由防爆检测机构进行系统防爆取证,(术语:联合取证安全栅是本质安全防爆系统的一种关联设备,它的设计制造都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并要经国家指定的防爆检测机构防爆鉴定取证后才能生产使用。)根据防爆检测机构给出的最大电缆参数值 Cc、Lc的大小,计算出电缆长度、型号、满足传送距离的要求。

网友E(2011-07-30):
北京国电中自电气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创路5号
邮 编:101111
总 机:010-81504001转各部门
销售直线:010-68651027/68657218
销售传真:010-68660259(自动)
网址:http://www.gdzhongzi.com

网友D(2011-11-24):
浪涌保护器,隔离器,安全栅 与仪表 变送器   DCS  ,PLC   配套方案  咨询上海添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刘工13641713198    QQ1365533291   提供主流厂家P+F,MTL ,TURCK ,PR,DEHN等知名产品的选型与报价以及停产替代!

齐纳栅、隔离栅与PLC、DCS和ESD控制系统配合的典型方案,并提供现场总线的配电、防爆和连接的典型方案

As follow Models have stock.In shanghai. P+F

1P+F(pepperl+fuchs) KFD2-SR2-EX2.W

2P+F(pepperl+fuchs) KFD2-CD-EX1.32

3P+F(pepperl+fuchs) KFD2-SCD-EX1.LK

4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1

5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2

6P+F(pepperl+fuchs) KFD0-SCS-EX1.55

7P+F(pepperl+fuchs) KFD2-SOT2-EX2

8P+F(pepperl+fuchs) KFD2-UFC-EX1.D

9P+F(pepperl+fuchs) KFD2-UT2-EX1

10P+F(pepperl+fuchs) KFD2-CRG2-1.D

11P+F(pepperl+fuchs) KFD2-EB2.R4A.B

12P+F(pepperl+fuchs) KFD2-SR2-EX2.W

13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1.20

14P+F(pepperl+fuchs) KFD2-UT2-EX2

15P+F(pepperl+fuchs) Z787.H

16P+F(pepperl+fuchs) KFD2-VR4-EX1.26

17P+F(pepperl+fuchs) KFA5-SR2-EX1.W.LB

18P+F(pepperl+fuchs) KFU8-UFC-EX1.D

19P+F(pepperl+fuchs) KFD2-UFC-EX1.D

20P+F(pepperl+fuchs) KFD2-GUT-EX1.D

21P+F(pepperl+fuchs) KFD2-CRG2-EX1.D

22P+F(pepperl+fuchs) KFD2-SOT2-EX2

23P+F(pepperl+fuchs) KFA6-SR2-EX1.W.LB

24P+F(pepperl+fuchs) KFA5-SR2-EX1.W

25P+F(pepperl+fuchs) KFD2-ST2-EX2

26P+F(pepperl+fuchs) KFA6-SR2-EX1.W

As follow Models have stock.In shanghai. MTL

27MTL5510 MTL5510B MTL5511 MTL5513 MTL5514 MTL5516C MTL5517

28MTL5521 MTL5522 MTL5523 MTL5524 MTL5525

29MTL5541 MTL5544 MTL5546 MTL5549 MTL5575 MTL5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