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4如何访问第四个机架

楼主(2007-03-02):
SLC5/04如何访问第四个机架

网友A:
第四个机架只能用远程的方式来实现,AB的本地扩展只能是3个机架。

楼主:
如何实现,要接什么卡件?

网友B:
本地最大好象是30个槽.
远程有DH+/CNET/DNET都可.

网友C: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用远程IO。需要卡件是46-BN和46-ASB。
楼上的,本地是30个槽完全正确。另外,能不能具体说说你那么多网络怎么实现的,呵呵。

网友B:
DH+搞错了, 实际是使用DHRIO, 用1747-(B)SN+ASB;
CNET,用1747-SCN(R)+1747-ACN(R)15,或者基于CNET设备及IO,也可直接接到SCADA的 1784-PCIC卡;
DNET,1747-SDN+基于DNET协议的设备或者IO

楼主:
1747系列SLC5/04是否能用呀,我看SLC5/04用的都是1746系列的卡件呀!

网友C:
4647是一家,504的型号是什么?1747-L541!

网友D(2007-04-23):
我公司是丹佛斯变频器全国库存中心,是AB,施耐德公司一级核心代理,大量现货供应PLC与变频器.

一、 美国罗克韦尔(AB)公司产品:

1.1746/1747/1756/1761/1762/1764/1769系列PLC及编程软件.
2.SMC系列智能马达控制器(200—600V、0—1000A);
3.1336 plus II系列变频器(0.37—448KW);1305,Powerflex4 /40 / 400;
   Powerflex70 /700

二、 法国施耐德公司产品:
1. Quantum(140系列)  TSX、Micro、 Premium、984和Momentum(170系列)等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2. ATV系列变频器和ATS系列软启动器;
3. 按钮、指示灯、空开、热继、接触器、断路器和控制继电器等低压产品;

三、 Danfoss变频器及软启
1.VLT2800系列为经济型(0.37—18.5KW),适合用于小型电机和包装打包机械
2.VLT2900系列内置摆频功能,纺织专用
3.MCD3000系列软起动器:(7.5KW—800KW)轻松实现全方位的电机启动保护(MCD100,MCD200)。
4.VLT5000系列为通用型(0.75—400KW),适合用于各种场合。
5. VLT6000系列:(1.1-400KW)暖通空调,风机专用
6. VLT7000系列:(2.2-55W)恒压供水,无负压供水专用,消防供水,风机水泵
7 .VLT8000系列水处理
8.VLT FC51 0.37—7.5KW,袖珍书本型通用型,2007.1.全球同步发行.

四、 ABB公司产品:
1.AC31/40、50、90系列可编程,A Server系列智能控制器;
2. PSS、PST、PSTB等系列软启动器;
3.空开、热继、接触器、断路器和控制继电器等低压产品;
4.ACS 100、400、550 、600 、800系列变频器。
五、另经销:西门子、三菱、富士、欧姆龙等品牌自动化产品。

电话:010-88099045/6/7转812  13391635380  王先生

我公司网站 www.bjcontrol.com

网友E(2008-04-25):
你好,我是广州科义的,想跟你了解一下我们丹佛斯变频器FC51可以加继电器扩展口的吗?斯盼着你的回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