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PAC

楼主(2007-03-02):
  在没有用到PAC的时候,听说PAC是如何的先进,如何方便等,可是现在真的用到了,倒是感觉"广告做得好"本公司新到一设备就是用PAC做控制的,可是现在用了,真不是那么一回事,本公司用的是泓格的PAC,本人就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一,触摸屏响应太慢.
 二,鼠标经常失灵,通过重新插拨一下才行.
 三,设备断电再上电,设定参数全部回复到初始状态,每次断电上电都要重新设定参数.相当不方便,严重影响生产.
 四,编程软件不易获得,PAC厂家没能提供像PLC厂家一样的编程软件.
而PLC则不存在以上的问题,本人认为,现在要谈什么PAC比PLC要先进,性价比要高,使用更方便等,为时过早.远不如PLC实用.以上仅个人观点,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您好,
由於對您的應用方式不了解, 所以只能針對最後兩點進行說明.

三,设备断电再上电,设定参数全部回复到初始状态,每次断电上电都要重新设定参数.相当不方便,严重影响生产.
答覆: 由於泓格WinPAC是採用基於Windows CE.Net的操作系統, 控制器一開機後, 所有的程序, 包括操作系統的映像檔(OS image)都是被載到內存上(RAM-based架構), 這和所有的智能手機和PDA一樣, 所以對於儲存運行參數或者是一些必要的數據, WinCon本身有提供小容量的EEPROM或者可以外加SRAM, 未來我們在新一代的PAC上也會加上FRAM(不需電池), 如果您是採用EVC或是VS.Net來開發, 我們會請工程師告訴您要如何編程, 請您直接發mail給我(service_cn@icpdas.com.cn), 或是直接打電話到021-62471722#1018找揚工, 我們會立即為您服務.

四,编程软件不易获得,PAC厂家没能提供像PLC厂家一样的编程软件.

答覆: 目前PAC均提供基於IEC 61131-3的軟邏輯編程工具, 我們目前提供三種版本可以供您選擇:
1. K-8x45-基於KW-software的MULTIPROG開發工具.
2. W-8x3x-TM-127(W-8x4x-TM-127)-基於AdAstrA的TRACE MODE 6的開發工具.
3. W-8x37(W-8x47)-基於ISaGRAF的軟邏輯開發工具.
以上三種版本各有特色, 您的指教, 正反映出我們對產品的宣傳和培訓不足, 我們會加以改進, 請看到我們的回帖後, 儘快與我們聯繫, 您以後也可以直接到泓格的技術論壇, www.icpdas.com.cn 來問問題.

PAC的發展與PLC相比, 應該尚處于嬰兒期階段, 身為PAC產品生產廠家之一, 我們會把用戶的反應及時告訴我們的研發人員, 加以改進, 憑藉著相關技術的進步, 我們有信心做的更好, 再一次感謝所有關注PAC發展的用戶, 有你們的支持與批評, 將是我們成長的動力.

网友B:
"三,设备断电再上电,设定参数全部回复到初始状态,每次断电上电都要重新设定参数.相当不方便,严重影响生产.
答覆: 由於泓格WinPAC是採用基於Windows CE.Net的操作系統, 控制器一開機後, 所有的程序, 包括操作系統的映像檔(OS image)都是被載到內存上(RAM-based架構), 這和所有的智能手機和PDA一樣, 所以對於儲存運行參數或者是一些必要的數據, WinCon本身有提供小容量的EEPROM或者可以外加SRAM......."

呵呵,WinCE是可以支持永久存储的,在定制平台的时候修改一下系统的相应驱动文件即可。不过一般厂商考虑到工控机的体积问题都用Doc盘或DOM做外存设备,CE4.2在外存数据写入问题上做得不是很好,没有磁盘缓存,所以一旦修改数据回写的时候速度比较慢,得稍等片刻,并且容易写坏存储设备,用普通PC硬盘能稍微好点。不知道现在的CE5和刚出的CE6有没有改善。

楼主:
谢工您好: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公司用到贵公司的PAC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坏掉了,你们的杨浩工程师在我们这边帮忙。
  我们的设备是来自天津德维的,他们是用的TRACEMODE软件写的程序, 在工作中,有个输出模块总是在运行一些时间后就无输出,今天,杨工和老外都是处理,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机子坏了,我想星期一,你可能也会知道这件事,我是湖州的,谢谢

网友C:
推荐一款PAC产品,www.controlwave.com

网友A:
吾本布衣您好,
雖然前幾天我都在台灣, 但是我已經請德維的Sorin和楊浩全力幫您解決問題, 據我目前的了解, 已經暫時克服您的問題, 但我們仍然在找尋克服8部變頻器信號干擾的問題, 對於我們的疏失而造成貴司的生產線延遲, 在此向貴公司表達歉意, 也感謝貴公司的體諒.

關於控制器損壞的原因, 我們判定因為在線抽取CF卡時, 因為操作不當而導致短路, 致使控制器某部分電路損壞, 我們已經免費更換給貴公司了, 請放心.

网友A:
紫竹蕭您好,

感謝您的指正, 我相信您提的有關WinCE相關技術, 確實是可以達到的.
但是目前我們的WinCE OS image是儲存在32MB或是64MB的Flash ROM裡頭的, 目的是為了確保系統的安全性, 此部分的存儲空間, 基本上是不開放給最終用戶使用, 某一些系統集成商或者是定制控制器的客戶, 會要求把他們的程序放在這個區塊, 透過我們提供的工具, 可以確保此部分的程序不會被刪改或破壞, 至於如果在WinCE下運行程序時, 如果修改參數或相關設置時, 如何保存這些設定值呢? 泓格提供了一個設置工具程序-WinCon Utility, 每當修改完設定時, 必須運行裡面的修改程序, 把設定值寫入Registry.

目前我們這類控制器的系統架構, 把系統程序和應用程序儲存區分開, 是很保險的做法, PC上的操作系統和應用程序都放在同一個硬盤上, 系統的可靠度低是可想而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