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程序计时顺序,请高手指教,急

楼主(2007-03-02):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使用台达plc,
其中有1ms的计时器t246,例如我计时10ms,当计时到时,使用
t246的上升沿做程序处理
因为t246计时是中断计时的,那么这个上升沿我在程序中能使用么?
是在哪个扫描周期中是用呢?会有多少的延迟?
会出现其他使用不到的情况么?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可以采有其他方式?请指教

网友A:
T246的上升沿是可以用的,能说说你的控制要求吗?

楼主:
计时到后,在上升沿就执行相关程序。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t246的上升沿,如顶楼出的梯图,执行上升沿程序会迟后多少呢?
在哪一扫描周期中使用呢?
是不是不管最后1ms中断计时在哪,计时到后,上升沿都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中期作用?

网友B:
这样回收扫描周期的影响,延迟的时间最多就是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如上面梯图,定时器是采用中断计时的
那么,在什么地方中断就不一定了,如果定时器
定时到时,程序刚扫描到子程序p2时,
那么,定时器的上升沿要怎么执行呢?

网友B:
如果程序由上至下扫描至子程序P2时,T246刚好计时时间到达,那也要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时,才会执行T246后面的FROM指令

网友C:
程序中可以用T246上升沿执行FORM指令吗?FORM读到实际值应该有个时间吧,马上比较,会有需要的结果吗?

楼主:
有比较结果,能取到数据
我想问一下,t246定时到后,可以用中断么?如何使用呢?
有其他方式么?

网友D:
可以使用高速计时器呀

网友E:
能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将高速计数转换成脉冲程序, 多谢!

网友E:
在使用高速计数器时,请问寄存器作为计数器的常数值,为什么寄存器K值只能输入4位数而不能输入10位计数值,请教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