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液位计与超声波液位计的比较

楼主(2007-03-02):
请问各位,同样是非接解测量液位,雷达液位计和超声波液位计到底哪一个使用效果好一点?

网友A:
我厂用的这两种形式的液位计都不是很理想,用压力变送器(开式容器)或差压变送器(密闭容器)

网友B:
当然雷达效果比较好!抗干扰能力强,仪表天线发出微波脉冲,脉冲在被测物料表面产生反射,并被雷达系统接收。测量不受介质特点的变化、过程温度变化、过程压力变化及蒸汽的影响,可承受最高介质温度200 OC,最大过程压力16bar。如有需要和咨询,咱们一起可以讨论讨论,我的邮箱:yongwangxu@126.com

网友C:
二楼,请问用压力变送器(开式容器)或差压变送器(密闭容器)来非接解测量液位,精度能否达到正负1毫米?

网友D(2007-04-07):
推荐雷达

网友E:
雷达好,但价格高啊。

网友F:
工况不一样

还是看工况,再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