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文本显示器MD306LV的判别

楼主(2007-03-02):
我的这个文本上电后有背景灯光但是却无法通讯
电脑上显示下位机没有反应

网友A:
你的连线没问题的?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B:
兄弟:问题解决没有啊?是不是你的设置不当

网友C:
用带三个工作状态指示LED灯的POP文本就好判断了问题了!

网友D:
如果通讯正常,COM灯会闪烁,如果通讯不正常,画面上应该会显示plc no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