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和利时主控主要指标-SM系列

楼主(2007-03-02):
SM201:
CPU................................................嵌入式Intel 486DX4-100
DRAM...............................................16MB
SRAM...............................................1MB
固态盘(DiskOnChip)...............................8MB
---------------------------------
SM203:
CPU................................................嵌入式32位处理器,主频400MHZ
DRAM...............................................128MB DDR
SRAM...............................................1MB
固态盘(DiskOnChip).............................16MB

网友A:
好什么好?
SM201 和 FM801一样,没什么区别, 所谓模快化, 还是回到了背板技术上了.
SM203指标先进, 主频世界第一, 不知道有风扇没有?
没有风扇的话我看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控制器了!!!

网友B:
Intel已经在2006年的7月1日开始全面停止供应所有的486处理器了。很多做嵌入式应用的就只能做CPU的升级了。
不光是和利时,还包括施耐德,140CPU43412A 的热卖机型使用的是486-DX2-66,GE的S90-70中有好几款使用了486-DX-66和486-DX-96,很多厂家只能在囤积的芯片用完后,升级CPU。

网友B:
如果国电南自的主控制器算CPU的话,
全球第一速度的应该是国电南自。
CPU使用P4D-2.8G.
够猛了,想想全球谁人能比,呵呵。
据说最近会升级到Core 2 Duo,以降低能耗,
那应该还是全球第一的速度。^_^
我个人认为,在PLC,DCS的CPU中,
真正号称全球第一的是GE PAC RX7i。
CPU030 是P3M-700。
新的一款CPU采用了Pentum M-600,速度更高了。
按照笔记本 PM-600的速度,整体性能超过P3-1G的。
好象电影中的外星人。大脑极其发达,
身体却未必够健康,
动作未必够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