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王老师

楼主(2007-03-02):
我刚接触PLC没多久对于台达PLC与人机的数据交换不太懂能否请各位大狭指导一下最好副上一段台达PLC与TP04G的编程方法  yaogx761210@sina.com

网友A:
出厂默认情况下TP04G与PLC通讯,PLC不用做任何程序和设置。
你可以在TP04G里就做一个ON/OFF按键控制一个PLC的Y点就可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通讯通起来以后相信你很多的疑惑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