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7-300处理温度信号

楼主(2007-03-02):
怎样把热电阻或者热电偶的温度通过S7-300转换成可在WINCC上显示的数据,我看到有些程序是把PIW读上来的数除以10就行了,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小弟实在不解,请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摸板规范手册,看看模拟量这一章节就知道了。

网友B:
西门子就是这样处理的,为保证精度AD内部多乘了一个10,所以你就要多除一个10了

网友C:
可以这样处理,
L PIW***
ITD
DTR
L 10.0
/R
T DB*.DBD**
热电阻及热电偶都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