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7300温度处理问题

楼主(2007-03-02):
怎样把热电阻或热电偶的温度信号通过S7-300处理并显示在WINCC上,我看到有些程序是把PIW读上来的值除以10就行了,为什么呢?小弟实在不解,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如果PLC300带了温度模块,那么就很方便了,直接PIW***读如就可以,如果没有带,那么就要买个温度变送器转换成标准信号0-10V,或4-20mA,在通过模拟量模块程序处理.

网友B:
因为被读取值与真实值存在10倍的关系,这点可以查看西门子摸板规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