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小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楼主(2007-03-02):
S7-300中有些常用的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27648,32767等

网友A:
27648是模拟量对应的有效量程,32767不太清楚

网友B:
32767=2^15-1

网友C:
32767是整数型数值最大值,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D:
32767是一个带符号整数所能表示的最大值,在模拟量中表示信号超量程或者信号端开路。

网友E:
是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选最大值27648,什么情况是32767.总之我在调试的时候模拟量工程转换是一般是选27648.有哪位帮忙能说明白吗?

网友F:
因为模拟量模块规定用16位2进制数表示,最高位表示符号,所以2的15次方减1就是32767,这个范围对于西门子的模块来说对应的是满量程的118.515%,而满量程对应的数值正好是27648,所以西门子的模块允许输入超出量程,最大限度就是满量程的118.515%,一般我们在处理模拟粮食采用的就是刚好满量程,所以就用27648来表示最大量。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扁舟子在 2007-3-3 15:37:00 发表的内容:
因为模拟量模块规定用16位2进制数表示,最高位表示符号,所以2的15次方减1就是32767,这个范围对于西门子的…
--------------------------------------------------------------------------------------------
一派胡言.

网友H:
同意!lly:的观点

网友I:
32767数太大了,怎么回事?

网友J:
一个字和一个双字所能存储的最大数据!

网友K:
模拟量输入模块对称电压.电流测量值的数字化表示
32767(7fffh)上溢出
........................
32511(7effh)超过
.....
27649(6c01h)范围
.........................
27648(6c00h)标称
27036(5100h)
......
-20736(af00h)范围
-27648(9400h)
.........................
-27649(93ff)小于
.....
-32512(8100h)范围
.........................
-32568(8000h)下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