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无故停机死机

楼主(2007-03-02):
我们用的是OMRON公司PLC运用于电缆行业的高速大拉机系统主要构成由直流电机(300kw)或大型镇流设备
500kw由于调试不彻底现在正常运行时造成死机及无故障报警
现象:
人机界面无故障报警
PLC状态灯无故障报警
各种装置信号状态无故障报警
解决方法及调试步骤
PLC电源有瞬间掉电现象。
加装底波电容也无法解决问题。
用USP电源不可以解决问题用滤波器。无法解决问题,
将PLC电源采用绞合线也无法解决问题
将LG lr接地.机架接地以无法解决问题请高手指教。
现在我还未做的工作通讯线于直流电源线(半米的距离有点平行)一条电缆沟

网友A:
这个原因可能是产生了过高压脉冲造成PLC电源超压报警吧。这样在交流回路里并接几个260伏左右的压敏电阻可能行,不过最好在前面串联一个阻值很小的大功率保护电阻。还有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选择输出直流电压与USP电源里的蓄电池电压相等的开关电源,直接接到USP电源里的蓄电池上,让USP电源不直接连接交流电源,这样利用开关电源的高稳压特点也许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