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处理流量

楼主(2007-03-02):
有一个两线制流量计,假设量程6KPa,所测流量最大流量14千立,那么如何通过S7-300将PIW读上来的数处理成可在WINCC显示的数,该如何编程.高手请指教,最好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假设当值为0KPa的时候对应于0,那么当为6KPa的时候就为27648了,在Wincc的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变量,使用线形标定,分别填上0对应于0,那么27648对应于14即可。

网友B:
先校正数字读数与实际流量,找出公式Y=a*x+b里的a,b。那么你可以在PLC里处理也可以在WINCC里处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先要理解流量计的原理,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节流装置型的测量装置,如孔板等,实际测量信号应为差压信号.

一般节流装置压差与流量的关系是开方关系,不是线性关系,所以不能用线性变换,应查出公式,其中的常数应在产品出厂标定时的试验报告或产品计算书中提供.

如果数学模型确定后,用哪种具体方法都是可行,反正都是数学运算而已.

网友D:
楼上正解.用孔板的话,差压与流量是开方关系.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网友E:
哥们儿,是孔板流量计吧,如是按下列公式计算:Q=(√△P/P)*Qmax

网友E:
WINCC线是更简单了,PIW读进数来,付给DB1.DBD0似的数据块数据,或MD0时的数据类型,在WINCC中建立相应的连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