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塑机误动作

楼主(2007-03-02):
  我们公司有一台吹塑机.它有时侯没到设定的时间就合模了.用的是三菱的PLC  .我们检查了它的硬件没什么问题!最近还把一个人的手废掉了 ! 是不是三菱的PLC误动作.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楼主:
我的QQ号:312250973   电话是:13505697486  知道的话给我信息:

楼主:
   我们非常着急 .希望大家告知.

网友A:
你看一下PLC的程序有没有什么不妥当?边上有没有干扰源?再检查一下硬件看看有没有问题?再生产时监视一下,出现问题时,合模信号是那个软元件供给的?

网友B:
您好:作者!
应该是PLC的误动作,这个就要请您去改进机器 ,和PLC之间的配合

http://www.comwap.com.tw

联系方式;13375150187,0512-81638292,0512-69938272
MSN:irex@hotmail.com.tw   QQ;504896653

网友C:
可能是传感器,

网友C:
可能是传感器,有没有干扰源

网友D:
我是专业自动控制电路设计,各种设备配套电气自动化控制的系统集成设计开发,设计,安装调试,及改造维修,欢迎有需要的加QQ26628186 注明:电气爱号者!!
谢谢合作!!

网友E:
你说的时间不到,是什么意思,
每次都如此么,时间能相差多少,有没有规律可循?
硬件没有问题,是指压线端子都压实了么?
plc的输出指示灯显示正常么?
plc是继电器输出么?有输出直接接到交流接触器线圈上么?

楼主:
没有规律可查 ! 硬件没有什么问题!有时一天一次!有时候几个月才一次!

网友F:
估计干扰造成的勿动作!

网友G(2007-04-23):
合模信号是哪里来的呢?是定时器输出还是其它的,如果不是定时器就看看触发信号到底怎么样?

网友E:
估计是干扰造成的,你把接触器线圈加上消弧电路
在变频器的电源端和输出端加上滤波器
另外注意把端子都再紧固一下

网友H:
我认为:如果经常误动作的话,是PLC的问题/偶尔误动作是干扰或是传感器的问题.具体的你要自己观察.我也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I(2007-06-02):
也许是液压误动作。

楼主:
定时器是PLC

楼主:
至于传感器我们换了!它有时候是一个月才出现 一次   有的时候是一天出现好几次!

网友J:
建议外加保护电路,应该是干扰或接触不好

网友K(2007-07-02):
监控!!!强烈建议现场监控,找出原因.太太危险了啊!!

网友L(2007-09-21):
    你说的这台机是吹瓶机吗?是平移机还是斜移机?听你介绍的情况应该是信号检测出问题了,而且PLC的程序不够完善,所以就会偶尔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M:
这样的设备单单靠电气来保证安全,从设计上讲就是错误的,必须还要有机械保护,比如合模,必须关门,门关好电气才有信号,门关好才能解除机械保护,这样一来,门关好了,手也就不会到合模区域,电气信号误动作,机械部分保护模也合不起来。我曾经到一个单位帮人家处理一台注塑机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发现的问题是一根机械保护杆只有在特定的位置才能起保护作用,由于松动发生偏转,正是这样的一个疏忽导致在检修试模时,一个工人将手伸到合模区域取工件时手掌压碎,血的教训。有个学生在我这见习,第一次谈话,就是注意如何保证自身安全,平安就好,这也是我们搞设备的人的责任。

楼主:
我们公司的是吹塑机  它和注塑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这里也有注塑机!它有电气和机械保护!但是吹塑机在吹的过程中要用手搞一下产品!现在我们在们上加了光电保护。。。或许会好些!

网友N:
血的教训啊
不仅要从电气方面改进,比如滤除干扰源,加安全保护装置
而且要从机械方面改进,不要用手去拿,用专用的工具代行不?

网友O:
干扰造成的勿动作

网友P:
    朋友我也是从事吹瓶工作的,我们拥有的是国外设备。各方面的保护都比较好。
   因为你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很难判断是那里的原因,你能说说你们机器型号和合模时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L:
本人在塑料机械行业有十多年了,我公司就生产吹瓶机。看了以上各位的见解也发表一下本人的看法。
造成这种情况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要看具体的情况。通常来讲吹瓶机和注塑机在很多地方类似,在没关安全门时是不会有动作的。没到合模时间就合模,单纯从电气控制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如果是程序的问题,应该是每个循环都会这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样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油路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欢迎和本人多交流.hblmk@163.com

网友Q(2007-10-29):
太危险了,我以前也遇见过,不过更换plc以后就可以了,可能是干扰信号起的误动作,可以更换一个plc试试,也有可能是plc本身有问题.

网友R(2007-11-29):
TO付海峰
  我们这边也有吹塑机.主要是用来制瓶.用的也是和你们一样的PLC,但没出现你所说的合模误动作.
  外部于挠可以排除,可能是感应器故障.只是不知道你们那边的设备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控制,所以无从下手.(合模前是什么样的动作,还有就是合模的时间参数应该在PLC程序里,还是另外加的时间继电器控制,这儿不明白.如果是后者,见意检察一下时间继电器.)

网友E: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么?
如果解决了不妨说说是什么问题
如果还没解决,为什么不联系一下生产商呢?毕竟自己做的东西
,她们更了解一些

网友S:
灭了三菱

网友T:
建议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电源不稳定或杂波太多也有可能哦

楼主:
  那个故障不容易看见!现在我们有好几个月没有出现那种情况!

楼主:
   我们那个电源模块是好的!还有定时器是PLC里面做的程序~

网友U:
你好!我曾经在农夫山泉作过半年的德国产“KRUPP CORPOPLAST B117”55mL吹塑机操作工,进行过该吹塑机的安装、调试及年度维护。有需要的,可以直言。
我才疏学浅,可能有很多不懂得,但知无不言。
现离开农夫山泉,改作了热工仪表维修工。

网友V(2008-01-01):
用我们贝加莱的面板吧!集成了控制器的操作面板,再加X20远程IO,爽呆了!可以用C语言开发实时多任务系统,我近期就搞这个!

网友W(2008-03-05):
楼主提出的问题太笼统了,你需要把问题具体化,才可以帮你精确解决问题。我在这里提供一个问题解决方案,首先,你要弄清合模动作执行时需要满足那些条件,还有这些条件的先后顺序,然后,你使用PLC模拟合模动作并分析产生这些条件信号的相应的硬件电路或程序是否在存常。我觉得这个思路会帮你解决你所谓的误动作问题。

网友X:
就算时间过了也不夹断手行
打工仔难免会工作间走神

网友Y:
应该是一些相应的传感器误动作,而在PLC程序中没有设计到相应的保护程序吧 ,,

网友Z(2008-05-22):
我想知道你的机器是做什么产品的.

是双工位的还是单工位

还是大机器 就一个   <射料 ---合模---吹气---开模>

假如是小机器他的动作就多了 <架上---合模---切料---抬模头---架下---吹气---开模>

假如设计者考虑全面( 有时间冲突和传感器故障的话 那个触摸屏上会弹出报警画面.蜂鸣气会叫.)

你说的那个有可能是 程序循环动作起冲突

QQ:383415879           张家港

网友AA:
我觉得这里有个解决问题要先理清原因的条件,作者可以先通过自己制造一些错误,了解这个主机会出现什么事的报警,来了解这个合模的动作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我估计用PLC来控制,合模时间会在程序里做好,但会在操作屏上有设置吧,可以改变合模,拉伸,低/高压气吹气时间,正常时候会有每个动作超出设置时间报警,所以这个时间应该来自上一个动作的累加,你提到这个误动作没规律,可能不是程序问题,另外可以看一下控制合模的油路的电磁阀,还有油缸上有没有位置传感器,有什么发现我们大家现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AB:
不会是达意隆的半自动吹瓶机吧?

网友AC(2008-08-07):
是PLC的程序不够严谨吧,也有可能是保护信号问题,建议在故障保护信号处要设置干扰信号处理程序。干扰通常情况下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除非附近有极强的干扰源!

网友AD:
楼上说的情况也有可能,建议认真检查程序,然后再看看油路,是不是有阀有问题

网友I:
还没解决吗?那家的机,可以联系我,13916388900

网友AE:
你看一下PLC的程序有没有什么不妥当?好好看看程序有漏洞否,逻辑关系是否正确,主要是看时序。

网友AF(2011-03-30):
求台湾真意机械有限公司产中空成型机、生产塑料瓶机器。使用说明书图纸,机器是93年生产。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