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opt和*.bak文件

楼主(2007-03-02):
在打开、保存CX-P文件时,总会产生*.opt和*.bak文件,极为讨厌,有谁知道如何禁止CX-P自动生成*.opt和*.bak文件?

网友A:
你说的不全,是CAD吧,在保存选项中,不要勾选每次保存都创建备份

楼主:
不是CAD,是OMRON的CX-P编程软件。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15835

网友B:
在使用CX-Programmer编写完程序后,点击保存,这时会生成两个文件:*.cxp和*.opt。*.cxp是主程序文件,即程序。*.opt是配置文件,记录系统工作环境信息。
如果再次打开*.cxp,对程序进行修改后再次保存,那么这时会生成第三个文件:*.bak。是备份文件,备份的是最近一次修改之前的程序。
*注:*.opt文件对客户应用来说,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在没有*.opt文件的情况下,程序文件*.cxp仍然可以正常打开。
而如果客户将*.cxp和*.opt拷贝到另一台电脑时可能遇到打不开*.cxp的情况,原因是*.opt记录的是原先那台电脑的系统工作环境信息,与现在的这台电脑的系统工作环境不一致。这时只要删除*.opt即可。
*.bak的打开方式是:打开CX-Programmer软件->文件->打开->文件类型选择所有->选中要打开的*.bak 双击。

楼主:
我不想知道这二个文件的作用,我只想知道如何禁止CX-P自动生成这二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