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之间220v,但是对在差不是220v?

楼主(2007-03-02):
公司的设备在一个变压器上是将380V转成220V
输出的2个脚:1是0V  2是220V
我检查电路时,我测得1、2脚之间的电压是220V,后来我就测两脚的对地电压,但是1脚是110,2脚是220V。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隔离变压器,把1脚接地即可。

网友B:
变压器不同于市电,用电笔量都红,只要输出是220V就可以了!

网友C:
将0V的那一脚接地!

网友D:
零电位不同吧

网友E:
2是220,1与2是导通的.那1肯定有对地电压.

网友F:
不对啊,1脚对地是110V了,2脚不会是220V了.
建议测一下初次极绝缘.

网友F:
不对啊,1脚对地是110V,2脚不会是220V了.
建议测一下初次极绝缘.

楼主:
TO 耐压太低
初次极绝缘是什么?怎么测?

网友G:
建议楼主再测一次,肯定是眼花花搞错了,怎么可能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网友H:
我认为测量结果也有问题

网友I:
请楼主再仔细测一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吧?

楼主:
不会错的,我还在同事在那里测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还问他为什么?
答案:奇怪了,我也没有见过。
我明天再测一次。

网友J:
在电视中有热地和冷地之分,如用电压表测热地和冷地,大家说有没电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