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盐酸糟液位计如何选型?

楼主(2007-03-02):
 盐酸糟液位计如何选型?(强酸)
盐酸糟液位现在用的是法兰式的压力变送器,寿命都不长(半年到一年膜片就烂坏了)现想换一种料位计。要求4~20mA输出(DC24V)。
请各位高手帮忙想想办法!!该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你可以用雷达料位计,但是天线材料要用pp的

网友B:
你可以选一种根本就不合盐酸接触的物位测量产品啊,就像楼上的数的雷达物位计,可以用PTFE的天线啊!很简单就解决了。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发邮件:yhhcrk@126.com

网友C:
用差压式的不会有问题,你的坏这么快是因为膜片的材质没有选对造成的.

网友D:
没有办法解决,唯一可行的就是玻璃管液位计。

网友E:
非接触式测量!用吹气法测量方式,这样测量仪表可以不腐蚀!!!

网友F:
使用半年就坏?选型有问题吧?具体的温度和浓度是多少?我是专业做变送器的。变送器膜片也可以加膜的.....

网友G:
雷达液位计,用防腐材料做天线,我这就有 价格也不贵.thkrohne@163.com

网友H:
选型肯定有问题

网友I:
雷达液位计,我厂盐酸槽使用8年无问题

网友J:
E+H的FMR231带涂层天线的在化工厂用了好几年了,测量硝酸,没问题

网友K:
导波雷达物位检测系统PulsFox¨ PMG 01
应用
液体,粒状物质,粉末的物位检测
型号:PMG 01
量程:B/E柔性探测头  ≤24m,C/F刚性探测头  ≤6m(散装固体最大12m)
精度:L<15M ,液位±5mm/料位±20mm;L>15M ,±0.05%
工作压力:最大40bar
介质温度:-50~+200℃
输出信号:4-20 mA ,HART协议,2线
过程连接:不锈钢G1B
探头材质: 不锈钢1.4404 / 1.4401
电气连接:DIN43650-A
电源:DC18~35V
保护:IP 65
可选项:--本安防爆配置,电源≤DC28V
--其它探头涂层
--数显装置

网友L:
膜核材质有问题。选型有问题

网友M:
VEGA的雷达液位计,全四氟材质天线,肯定管用。

网友N:
如果常温的话PP材质的连续量浮球液位计就可以了,如果在温度高的话用四氟的就可以了,前提温度不能超过两百度的,这种东西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O:
选用浮球液位计,材质ABS,价格合理.或选用ucd-628电容液为计值班,几年也不坏,又便宜1200元左右,详情登录sanhezikong.com

网友P:
可以选用耐盐酸介质的液位计呀,如果需要和我联系:QQ56852344

网友Q:
可以考虑磁浮子

网友R:
接触盐酸,应该用 钽 材质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业绩,可以和我联系。QQ5369391

网友S:
用钽膜片,建议加四氟贴膜。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