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型号的含义

楼主(2007-03-02):
请问对于Y90L-2中的L、M、S对于电机的地脚螺丝固定孔间距有无区别,它主要景区别在何处?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对于电机的底座来说的,L,M,S的意思就是长,中,短。

网友B(2008-12-12):
YR3200 8/1730代表的型号内容是什么

网友C:
YR3200 8/1730-----高压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3200KW  8极 中心高度1730MM

网友D(2009-03-17):
50SYX03是直流伺服电机型号吗?

网友E:
L,M,S就是长中短的意思,对地脚螺孔间距有影响。你最好查一下使用手册,都有标准。

网友F(2009-05-26):
ys7124型号内容是什么

网友F:
YS7114与YS7124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