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楼主(2007-03-02):
变频器显示过载,他是已什么为依据来决定是否过载!

网友A:
电流和时间!!

网友B:
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等故障易发点来一一排除故障

网友C:
“变频器显示过载,他是已什么为依据来决定是否过载!”

   变频器显示过载,它是以你输入的电机参数为依据来决定是否过载!

楼主:
我转过电机轴很松!听大家这么说我想可能是谁把变频器的参数改了.因为厂里招了两个新电工,可能他们有动过!

网友D:
变频器显示过载,它是以你设定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参数为依据来决定是否过载!

楼主:
是一台5.5KW的富士变频器.有两个小的冷却风扇.发现坏了一个.如果变频器本身温度过高会不会出现"OL"这样的字样.OL是不是过载啊!

网友E:
风扇坏了,应该报:OH.

楼主:
我想也是啊!我买了两个小风扇装上去.它着几天有没报警了

网友F:
风扇坏了好搞阿,弄压缩空气吹阿,好用。哈哈

网友G:
吹是可以 压缩空气不行

网友H:
空压机吹出的气可以用来散热,但不可以吹到电路部分因为水分比较多会造成短路!!

网友I:
 同意  刘志斌

网友J(2012-06-28):
变频器过载是检测电流的控制回路来决定的。如果检测电路里的某一个电阻或某一个电容变质,变频器在运行中就会出现过载报警。

网友K:
那么我的变频器是370W,带个400W电机,是不是把参数改成0.4KW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