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按运行报FL24

楼主(2007-03-02):
我有一台ABB ACS400 22KW的机子,上电按运行就报FL24。。这个他们说是驱动部分的故障~~具体我要检查什么地方啊?IGBT我换的是好的上去,3120也都换了。。急死了!!请大家帮帮我啊!!跪谢了!!!

楼主:
我把IGBT拆下来,上电测量六路驱动电压,结果为1,3路都有5V,2,4,5,6为0V。。。然后按下运行测下,结果还是1,3路有5V,2,4,5,6为0V。。但是不会报故障了。。请问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有没有看看小板?

网友B:
ABB报FL24 大部分是控制板的问题,有一部分是电源的故障,特别是和风机供电的24v电源,如果风机有问题的话也报警, 中间的小板有问题吗〉
我有中间的小板型号是SNAT4441  我电话:13391650960 赵先生。

网友C:
发过来我给您做个全面的检测吧 13911783732 孙骏

网友D(2007-07-05):
急呀,我的是一上电,报FL24,也不知怎么修

网友B:
10有89是控制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