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TD400C编程求助?

楼主(2007-03-02):
求教:本人初学西门子在对S7-200与TD400C编程时,在将编完的程序传入PLC后与TD400C通讯没有问题,当我改TD400C寄存器参数后,提示无参数块.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外对S7-200与TD400C是不是有很多特定寄存器,请哪位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无参数块的话,你看一下TD400C中的参数地址是否与你向导中的起始地址是不是一样,
另:你说的是不是报警使能位这样的地址,具体的作用在符号块中可以查到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 就这个要注意的

网友C(2007-06-29):
老师您好:
  400C的应用范例能给一个吗?
  您给一个简单的?      我的邮箱是hgh02000@yahoo.com.cn

                   小草

网友D:
我有TD200的程序,400的文本显示器还没有见过
不过也不准备用,价格贵不说 在程序上面组态很烦

网友E(2009-04-14):
老师能给我传一份吗,我的邮箱是wanglaiyun2009@163.com.

网友F(2009-06-10):
TD400C的应用范例能给一个吗?
     我的邮箱是fqylu@yahoo.com.cn
                       谢谢 !
                                  小陆

网友G(2010-05-31):
TD400C的简单应用范例能给一个吗?
我的邮箱是HCZCGYYXGSYMZ@FOXMAIL.com
谢谢 您!

网友H(2010-10-16):
老师您好:
400C的应用范例能给一个吗?
您给一个简单的? 我的邮箱是wangxianghuiaa@126.com

网友I:
TD400系统寄存器被占用,可以在数据块里面看到TD400用的寄存器

网友J:
地址應該沒設好,看看地址是不是和TD400地址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