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绕组的重绕

楼主(2007-03-03):
一台Y2-315L1-6型  110KW电机因进水烧毁,现需重绕。哪位同行重绕过这个型号的电机绕组,可以提供一些数据如:线径、节距、匝数以及并联支路数。因该电机是一台风机电机,安装位置不便、重……所限,最好的维修方式是在现场维修。在拆该型电机绕组时,也遇到难题,就是绕组绝缘漆相当硬,加温至大约100度也没有见有软得迹象,是采用绝缘数脂绝缘?如果是采用数脂绝缘,那拆除绕组需加温到多少度呢?会不会将铁芯搞坏?恳请各位仁兄帮忙,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找个专业修电机的吧,

网友B:
1、“数据如:线径、节距、匝数以及并联支路数”拆绕组时做好原始纪录;
2、先将绕组用柴火烧到起绿色火焰即绝缘漆着火软化,趁热拆除!
注意保护好定子铁心槽口;

网友C:
找本电工手册是最好的,里面电机的如:线径、节距、匝数以及并联支路数比较详细

网友D:
此机六路角.1*1.4 3*1.5并.14匝.双层叠绕.1--11.易冷拆或热挑 不易过火.F级漆/.如果你不熟悉还是找专业经验修理师傅为宜. 现在抽条的机也多.拆时再实测一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