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急急急!IFIX与QUANTUM PLC 间的控制通讯

楼主(2007-03-03):
我使用的是IFIX3.5,与quantum plc 通过以太网网络配置通讯后能读取PLC的状态数据,但是无法向PLC中写数据:例如,能够读取100001和000001的状态,但是,无法通过画面按钮来控制,无法向PLC写入状态。
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帮助小弟么?

网友A:
数据库里数据的属性设置的对吗

楼主:
谢谢南国春雨回复。
数据库里有什么特殊的设置么?譬如需要特别关注的,容易忽视的地方,请明示。
谢谢!

网友B:
1.Ifix 数据库表签名中数据类型的定义起码是“DO”,最好是“DR”。
2.Ifix 数据库表签名中数据类型的定义中有一项选项是“允许输出”,需要钩上。
2."100001"是不可写的。

网友C:
是原有的标签还是新创建的标签,如是原有的标签按"楼上"讲的方面检查,是新创建的标签定义的数据类型及PLC下位I/O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D:
."100001"为什么是不可写的。

网友B:
"100001"在quantum plc中是只读变量。

网友E:
我用TWIDO自带编程缆使TWIDO与MB1为什么通讯不上,MB1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急!!!!

网友F(2007-09-25):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发现是mbe启动了Nio simulation,选off就没问题了。

网友G(2007-11-08):
我记得是在MBE驱动中有个设置的 当时在现场调了一个晚上。现在记不清了 你再查查MBE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