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和直流调速的差异?

楼主(2007-03-03):
变频调速的电动机,相同功率的要比直流调速的电动机大好多,价格也比较贵。
在大型机床上,主轴动力有好多采用直流电机,也有采用交流矢量变频的,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知道啊
顶啊

网友B:
直流电机调速的平滑性好,缺点是体积过大;交流矢量变频有阶梯性,体积小价格也便宜.

网友C:
直流电机低速特性硬,低速扭矩大,应用在冲压,轧辊,龙门刨工作台

网友D(2007-07-03):
to 李统:变频调速和直流调速的差异?你只要弄清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差异以及交、直电机控制调速方法就能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了。如还不明白请与我们联系。

网友E:
直流系统维护很烦

网友F:
交流调速代替直流调速是不是一个趋势。

网友G:
本公司代理欧陆交直流控制器价格优惠,同时提供维修调试售后服务,提供中文手册!!手机:13585937197  传真:02164192932

网友H:
交流调速输入是交流电,输出是可调频率电压的交流电;
直流调速输入是交流电,输出是可调直流电。

网友I:
  “变频调速的电动机,相同功率的要比直流调速的电动机大好多,价格也比较贵。”

1、本来是异步电机,结构简单,体积小,价格便宜!
2、直流电机结构复杂,体积大,价格昂贵!
3、现在反过来了!!!

网友I:
  “在大型机床上,主轴动力有好多采用直流电机,也有采用交流矢量变频的,他们有什么区别?”

1、直流调速系统简单,交流调速要用变频器,系统复杂;
2、机床上,主轴动力有好多采用直流电机,是传统习惯,因为直流调速技术早,成熟!

网友J:
不是上面说的那样,关键是直流电机在理论上就是可以做到从低速到高速的恒转矩负载,而交流电动机的特性比较软,无法保证机床的稳定运行,比如进刀的瞬间,会引起转速的变化,如果遇到加工材料的不稳定,也会引起速度的变化

网友I:
    “进刀的瞬间,会引起转速的变化”

1、从进刀的瞬间看,会引起转速的变化好,硬反而不好!
2、机床用的异步电机,需要调速时,过去多用机械调速或多速电机,以后这个局面会改变,特别是变频的多段速度运行很有特色;
3、所以在大型机床上,主轴动力有好多采用直流电机有历史的原因;

网友K:
你们有谁去过重型机床厂?呵呵,眼见为实,我见过的重型车床,目前就是两种配置(一般15kw以上,75kw以下):
1.功率一般在45kw—75kw,采用欧陆590+拖动直流电机(后面加个直流测速电机的小尾巴),体积大,而且由于转子上炭刷的存在,造成它比交流异步电子(转子是鼠笼式,无炭刷)更易出故障,且体积大。
2.功率一般在15kw—37kw,采用安川F7(觉得G7贵,不买)+6级(或8极)变频电机,这种配置虽然比第一种要好,但是它终究也比不了CTB伺服(功率从15kw到75kw)在重型机床上的所体现的性能。
在07年的下半年,在西北某重型机床企业,将出现应用CTB伺服主轴的重型车床。比较配置2,它的最显著优点在于:机床主轴更优异的低速重载特性和重复定位精度在10’之内的C轴定位功能,其他诸如体积更小,价格更优惠,货期更短等等。

网友L:
直流调速在低速启动时有很大的刚性和稳定性,在很多的场合是变频器所不能代替的

网友K:
如果是伺服,那它就可以做到“从零速至基本转速,输出额定扭矩”,为主轴提供足够的稳定性。
注:CTB是准伺服控制器。

网友M(2007-09-21):
这段时间是不是无刷直流机调速开始普及了?而且我感觉从调速性能上比较,真是对变频器构成了很大威胁。可以能找到的资料还比较少,无法了解到全部。

网友N(2007-11-04):
   可是直流电机受机械和换向结构的限制,其最高转速远没有交流主轴电机来的高;在一定的容量区间上,交流变频驱动主轴还具有成本优势。

网友H:
直流无刷目前用于电瓶车驱动上。机床及其它控制上哪里用到了?

网友O:
变频调速比直流调速干扰要大.

网友O:
大功率的变频器比直流单元要贵的多.

网友P(2008-02-08):
 各有所长!
   变频的也可以控制异步电机  直流的就只能直流了吧

网友Q:
直流电机不如三相交流电机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制造方便,维护容易,但是它具有启动性能好,调速范围大,调速平滑性好,适宜于频繁启动等一系列优点,在要求大范围调速或者要求启动转矩大的场合常常采用直流电机

网友I:
1、直流电机有下列调速控制方式:
(1)电枢端电压U的闭环控制;
(2)电枢转速n的闭环控制;
(3)电枢电流I的闭环控制(转矩控制方式);
2、直流电机各调速控制方式的机械特性:
(1)电枢端电压U的闭环控制,不能精确调速;
(2)电枢转速n的闭环控制,可实现精确调速,硬特性;
(3)电枢电流I的闭环控制(转矩控制方式),软特性,空载易飞车,重载转速低或堵转,所以负载不同,电枢电流I给定不同;

网友I: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有下列调速控制方式:
(1)n1的闭环控制;
(2)n2的闭环控制;
(3)定子电流I的闭环控制(转矩控制方式);
2、异步电机各调速控制方式的机械特性:
(1)n1的闭环控制,不能精确调速;
(2)n2的闭环控制,可实现精确调速,硬特性;
(3)定子电流I的闭环控制(转矩控制方式),软特性,空载易飞车,重载转速低或堵转,所以负载不同,定子电流I给定不同;

网友R(2008-03-18):
个人认为直流的稳定性高,我们是搞轧钢的,用直流的多.

网友I:
1、本来人们用异步电机,是因为异步电机结构简单,价廉物美,直流电机结构复杂,投资大;
2、由于变频器成本低价格低,那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应该是物美价廉!
3、但是无知的人们,把变频器的价格吹上了天,一本万利,结果本末倒置,变频调速的价格反而高过直流调速很多倍!

网友S(2008-10-16):
异步电机结构简单,价廉物美,直流电机结构复杂,投资大